AVR设置输入带上拉,I/O电平不稳定,求助

楼主(2011-12-08):
我用ATMEGA8A和ATMEGA64A-AU,比如把PA口设置带上拉输入,通过光偶隔离的,,通过光偶把PA.0拉低,但是PA.1的电平也会拉到电源电压的一半左右(在波动的),以前用ATMEGA8L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硬件一模一样,程序也一样,今天搞M64也是这样,还请指教,谢谢

楼主:
过过的朋友知道指点下呀!

网友:
use a pull-up resistor (or turn on the internal pull-up) on the mcu side.

网友:
按道理讲,完全能够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人明明使能了内部上拉的,真不负责哦

网友:
这个光耦输入端用的是24V电压应该会不完全关断的把,你IO口输出5V,光耦输入那边也还有19V的压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