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2V的继电器能不能控制24V的负载?

楼主(2011-12-08):
我的电路是单片机控制端口经4.7K电阻接8050基级,e接地,c接继电器一极,继电器另一极接12V,电路已经焊好了,现在想控制24V负载,不换继电器的情况下,怎么实现?

网友:
继电器电压和负载电压有关系??
怕就上光耦

网友A:
算了,我来科普一下吧,

继电器的基本参数包含,但不限于:
线圈额定电压
线圈静态电阻
被控电压、电流等容量参数
常开、常闭触点的配置

LZ说的12V继电器,一般理解为线圈的额定电压是12V,跟被控的线路关系不大。
一般12V的继电器都可以拿来控制120V的交流电了

另外,如果LZ描述错误,即想用24V控制电压来控制额定12V电压的线圈,
那么首先我强烈要求LZ去看电气控制教材,不然按LZ的这种描述问题的能力,在论坛上很让人头痛的。
其次关于解决方法,就串联一个跟线圈静态电阻一样大的电阻器,防止线圈上控制电流过大即可。

网友: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上原理图吧!!!

网友:
继电器基本都是用做低压控制高压、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

网友:
继电器通电的时间长不?每次都是通电1分钟然后断电3分钟的样子,可以直接用24V。

接4.7k的那个端口有没有PWM输出,如有,程序上开通PWM输出即可,占空比50%。
如无PWM输出,程序上能否让该端口输出占空比50%的方波,100Hz以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继电器基本都是用做低压控制高压、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

精髓所在。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我也是刚学电路的。可能表述不到位。
不过上面说了,我电路已经焊好,就不想换光耦了。
我的意思原来电源电压是12V,7805变成5V给单片机工作,继电器是吸合工作电压是12V。
现在这样的电路能不能直接换成24V的电源供电?

网友:
7805 24V供电不一定能受得了,12V就很容易发热。
继电器应该用5V的,这样咋改都容易。
硬要用24V就看继电器的造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各位。我也是刚学电路的。可能表述不到位。
不过上面说了,我电路已经焊好,就不想换光耦了。
我的意思原来电源电压是12v,7805变成5v给单片机工作,继电器是吸合工作电压是12v。
现在这样的电路能不能直接换成24v的电源供电?

可以串个大功率电阻,之后接7812,之后接原来的电路ok.
电阻值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选。

网友:
干脆自己搭个24V转12V的小电路板

推荐:LM2575
http://wenku.baidu.com/view/8366b149cf84b9d528ea7a8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注,不过这个方案不可行。
我原来12V因为在继电器接入吸合之后,负载太大,导致7805无法正常输出,所以影响单片机工作。另一方面,我继电器接的是24V低压加热棒,原来图省事,接12V电源以为功率就够了,现在要想换回24V。
就是说24V给加热棒﹑12V给继电器﹑5V给单片机,不知道我这样描述清楚没

网友:
楼主太省事了,单片机工作与要控制的电路是不同的电源,相互之间没有影响。
所以,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从24V转换出5V、12V电源来,至少也要给单片机一个5V稳压电源。
其实你最后已经描述清楚了,但不知啥没明白,是想7805、7812直接接到24V?

网友:
12V继电器触点直接控制24V就可以了!  改一下接法,简单。

网友:
继电器线圈和触头可以不同电压,当然可以啦!继电器基本都是用做低压控制高压、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

网友(2013-11-20):
引用 网友A:
算了,我来科普一下吧,

继电器的基本参数包含,但不限于:

楼主回答的很专业哦

网友:
如果能克服前几级耐压问题后,后级仅说24V电压驱动12V继电器的事情需要修改限流电阻。就可以使用12V标称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