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真的分立元件稳压电路电流上不去,请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2-08):
《晶体管电路设计上》的电路,标称500ma电流但我仿真结果是一调低负载电阻电压急剧下降,波纹急剧增大,电流根本达不到500ma。
仿真文件需要用multisim 11打开。

楼主:
可调电阻R4是负载,R4调小后电压下降很快,波纹也大了

网友:
首先要指出一点,你连线有一个错误的地方,那就是D2没有接通,那个节点是悬空的,如图中的红圈圈处,你移动一下D2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走了下 好像没错吧~
就是一桥式整流啊

网友:
其次,你这里使用NE5534并不合适,或者用法不合适,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5534的datasheet,

从上面可以推断,5534的输出电压要比电源电压低2V到3V,你这个图上,因为稳压二极管D5的存在,运放的输出电压要比Q2的基极低3.3V左右,
而Q2的基极又要比Q1的发射极电压高两个PN节的压降,按照1.2V计算,
Q1的发射极电压正是电源的输出,也是运放的+VCC,
也就是说,运放的输出电压只比其电源电压低2V左右,所以运放已经没有工作在良好的线性区域了,
另外运放的-VCC接地,这样整个电源的输出电压就不能太低(不小于6V),否则运放会因为供电电压太低,也不能正常工作;

换一个轨到轨的运放吧或者给运放单独搞一路稳定性好一点的电源,并增加负电源,这样就可实现更大范围的稳定调压。
像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走了下 好像没错吧~
就是一桥式整流啊

是桥式整流,但是D2和D4有一个没有联通,不过这个不是纹波大的原因,顶多就是全桥变成半桥而已。

主要原因还是在运放那里,没有正常工作。

楼主:
太感谢duzhang了,按你说的我再调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