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MSP430芯片,想请教msp430f5438a的VREF+和VREF-怎么接?

楼主(2011-12-08):
刚接触MSP430芯片,想请教msp430f5438a的VREF+和VREF-怎么接?看了一些参考电路,比较迷糊`。。。要用AD,我看手册上说能到AVCC能否直接接3.3V,

楼主:
汗。居然没人帮忙。。

网友:
那应该是参考电压值的吧    没特殊情况下   接你要采样的正极和负极就可以了

网友:
对地接电容,10Uf 极性 0.1Uf非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