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见过这种白色的液晶屏?能买到或定做吗?

楼主(2011-12-08):
看见同学带了个手表,上面的液晶屏是白色的。感觉好漂亮。。
型号貌似是卡西欧3085..
由于俺的拍照设备只有手机的200w的摄像头。。所以就用网上的图片了:

搞不懂为什么是白色的,注意它这个是反显的,不显示的时候是白色的,显示的地方是露出金属色的,而开启背光之后看起来却和普通的液晶一样!?
普通的液晶要是把偏光片改成反显的,那屏幕就是黑的啊,它这个白色的怎么搞的?
还有我的手表(抱歉没图。。),不显示的地方是银色的,显示的地方是黑的,但是背光却是从显示的部分透过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反显的,而且是银色??
请问这个颜色由什么决定的阿?有可能拿普通的屏改制吗?国内能定做这样的屏吗?

网友:
好像是比较漂亮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见同学带了个手表,上面的液晶屏是白色的。感觉好漂亮。。
型号貌似是卡西欧3085..
由于俺的拍照设备只有手机的200w的摄像头。。所以就用网上的图片了:

搞不懂为什么是白色的,注意它这个是反显的,不显示的时候是白色的,显示的地方是露出金属色的,而开启背光之后看起来却和普通的液晶一样!?
普通的液晶要是把偏光片改成......

就是背面贴膜不同吧

网友:
啥时代了还代表,戴三块不?手机带不带?

网友:
映像中,液晶前面会有一层偏光片,剥下来反个面贴,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可以自己找个普通的1602拆开来试试~~~

网友:
把普通液晶的偏光片剥下来反贴上就是这个效果了,我试过呵呵

网友:
不就是反白显示的效果吗

网友:
12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11 (原文件名:20111121023.jpg)

这些我这边都可以定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映像中,液晶前面会有一层偏光片,剥下来反个面贴,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可以自己找个普通的1602拆开来试试~~~

回复 网友B:
把普通液晶的偏光片剥下来反贴上就是这个效果了,我试过呵呵

回复 网友C:
不就是反白显示的效果吗

普通液晶的偏光片反过来贴上确实可以实现反显,但是那是黑底白字的,问题是它这个怎么弄成白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11 (原文件名:20111121023.jpg)
这些我这边都可以定制的。。。

您的第一个图有些看不清,请问那个是白底反显的吗?(字部分是透明的?)还是仅仅是白底+普通黑字的?
要搞一个卡西欧3085这样的白色屏幕大概需要多少大洋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11 (原文件名:20111121023.jpg)
这些我这边都可以定制的。。。
您的第一个图有些看不清,请问那个是白底反显的吗?(字部分是透明的?)还是仅仅是白底+普通黑字的?
要搞一个卡西欧3085这样的白色屏幕大概需要多少大洋呢?

可以定制的。。。不过要开模。。要有量

你要一个的话,还不如用彩屏了。。。彩屏的颜色都可以调。。。

网友(2013-03-13):
引用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还可以定做液晶屏么,联系方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