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仁兄做过用上位机控制施耐德变频器的?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9):
先谢了

网友:
没用过施耐德的,但变频器都差不多的,楼主不妨说说什么问题?

网友:
施耐德变频器?MODBUS还是CANOPEN?

网友:
搭车:那位仁兄做过用上位机控制SEW变频器的?有问题请教

网友:
变频器说明书里有一个控制逻辑图,按照那个顺序来,写启动命令-》等状态到来-》执行起动,要经过好几步,所以会导致启动不是实时性的,会有个好几秒的延时,一般受不了

楼主:
没用过施耐德的,但变频器都差不多的,楼主不妨说说什么问题?
、、、、、、、、、、、、、、、、、、、、、、、、、、、、、、、、
施耐德变频器的手册看了有点迷糊,不知道能不能通过232转485来发命令控制变频器

网友:
可以的,对照说明书来用.我曾用RS232来玩过.后来经理不让我们搞,直接叫供应商用ABB的变频器.我用的是ATV31和ATV71系列

楼主:
楼上的仁兄可否六个联系方式,想请教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