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 怎么选择 PLL2 ?

楼主(2011-12-09):
因为 LAYOUT 的关系,距离 PLL1 OUT 太远想改 PLL2使用,但是PLL1 输出脚必须改变为一般 IO

ALTERA 好像启用 PLL2 时,必须也得启用 PLL1 ,无法单独使用 PLL2?

网友:
一般来说,pll要是不级联的话,每个pll都对应两个或多个GCLK管脚,要用pll2就把全局时钟加到PLL2对应管脚即可,我不知到altera的PLL能否级联,XILINX的dcm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pll要是不级联的话,每个pll都对应两个或多个gclk管脚,要用pll2就把全局时钟加到pll2对应管脚即可,我不知到altera的pll能否级联,xilinx的dcm是可以的
Cyclone II pll_c1 与 pll_c2 是否都能输出? 因为 c1 接 SDRAM ,c2接另一个装置。

有些范例说,只能 c2 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