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 在配置pll时遇到问题,高手看看

楼主(2011-12-09):
我想用ep2c8的pll输出一个24M的时钟,但是一配置完以后在nios IDE 里面就出现了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FAILED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这个问题,然后后把这个24M的时钟输出去了以后又能正常工作了,先前的pll配置已经有两个100M的输出,大侠们指点下这个要怎么配置才行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quartus2,有没有自己设置时序约束。我当时简单设置了一下SDC时序约束后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