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u之间的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11-12-09):
现在有一个系统分为系统板和业务板两个部分,系统板上是MPC8548,运行linux系统;业务板上是LPC2138通过SPI/IIC挂了一个芯片(S芯片),

系统板和业务板通过串口通信,读写业务板上的S芯片的寄存器。
具体就是PC端通过串口终端给MPC8548发送命令(比如读 S芯片相应地址的寄存器内容),8548解析命令后通过串口把读相应地址寄存器的命令发送给LPC2138,2138解析命令后通过SPI/IIC访问S芯片把内容回送。

这里主要是MPC8548和LPC2138直接的串口通信,他们之间的通信量不大,可以使用modbus通信吗?如果可以是用自定义的通信协议好还是使用modbus呢

请大家提供个思路或者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
自定义吧,多自由
用什么modbus呢,没必要

网友:
这里要考虑系统板(MPC8545)与业务板(LPC2138)之间的所有“信息互传”要求。制定统一的通信协议。把传输(S芯片)内容的要求容和进“通信协议中”。最好是自己制定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