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NMOS管做电调时,上臂的驱动可以用DC-DC升压芯片做么?我看到论坛里讨论都是用自举

楼主(2011-12-09):
最近对电机驱动感兴趣,令一个小项目也需要用到电机驱动,主要是做低速的,打算做一个有感无刷电调。看了论坛里很多资料,在驱动上桥NMOS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自举升压的,有的是用自举升压芯片IR2103,有的是用分立元件自己组的自举升压电路。
这个帖子里说了,自举升压在50%的时候效率最高,100%duty的时候电压降低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497701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不用一片DC-DC芯片把电压升高 + 几个三极管,来驱动上桥的nmos管呢?

网友:
自主升压成本更低,电路更简单,特别是电机电压高的时候.
例如电动机电压48V,NMOS开启电压10V,那么做DC-DC的话必需做成58V的.自主升压的话相关耐压元器件(电容)只用做成比10V高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主升压成本更低,电路更简单,特别是电机电压高的时候.
例如电动机电压48v,nmos开启电压10v,那么做dc-dc的话必需做成58v的.自主升压的话相关耐压元器件(电容)只用做成比10v高就行了.

哦~这么说就明白啦~谢谢你的解释。我思维一直在12V的低压下,跳不出来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一大堆分立器件,那有一个IC体积小,而且一致性好。不过不能到100%占空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隔离DC-DC就不会有耐压问题了。
34063接成boost,一个磁环4个1:1绕组,反馈从初级取,就可以实现3路隔离主动升压高端驱动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属于隔离地的方式吧;

不知对于20KHZ控制的电机系统,boost36043会不会受到干扰啊?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2012-02-17):
纳闷为什么不采用上桥臂P沟道,下桥臂N沟道的方法来做桥。。。看看我这个图,我这个H桥的驱动电路看看行不行

围观这个方案怎么样

网友:
在控制端我还没来得及加上与门就截图了。。。否则实现不了PWM控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