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真PROTEUS仿真不行,不知那里没设置好

楼主(2011-12-09):
我是初学,请朋友们指教
我把一个别人画好的电路导入进来仿真不了,出现如下所示,请问是那里不行,是我的软件还是那里没设置好,软件是破_解的7.5SP3版本

电路图如下

网友:
初学,谦虚一点吧

别动不动就哪个不行,哪个有问题!

原来是你不行,我还以为你发现了什么重大问题证明PROTEUS仿真不行呢

网友:
俺发现个问题,话说不知为啥,感觉越来越多的人不会表达自己的意思。

楼主:
我没话说,直接改标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C3取值过大之外,电路没什么问题,仿真失败应该和软件有关。或许重新建个仿真文件会好?

你可以先试试用图形模式仿真(非实时仿真)。

网友:
这个电路搞的真纠结 。

网友:
先测试下protues自带的例子,如果自带例子也不行那就是破_解不完美,我遇到过破_解不完美造成仿真失败的。

网友:
把VCC删了吧,或者把电池卸了

网友:
同意六楼的看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4642&bbs_page_no=1&bbs_id=1037
555的可调PWM仿真

我在这个主题帖的【34楼】和【59楼】做过解答。

年轻朋友不要懒惰!自己动手画一遍图,本身就是学习、理解的过程,还能发现错误,提高会很快。
想想看,即使拿来一份没有任何瑕疵的资料,不动手,又没动脑,仿真倒是很顺利,可是收获能有几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