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金属外壳、超薄thinkpad汽车电源(也支持220V输入) (图)

楼主(2011-12-0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索尼有一款笔记本的电源也是这样薄的,不知道里面的开关变压器是怎么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板上开个槽,就是变压器最厚.

金属的外壳,可以做的比塑胶便薄.

网友:
体积与那些厚的也差不了多少.
毕竟宽了不少.

网友:
这个是第一代的超薄电源,第二代的厚度一样、但投影面积再小20%左右

而且第二代有一个优点是接车载输入的时候不用接主电源(最大的那个)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572923557

补个链接

另外还有一个优点:有一个USB供电接口,方便充手机

网友:
没有明白汽车点烟线上面要一个肯辛通的升压器干嘛?本来这个thinkpad汽车电源直流输入不就是10.5-18V,直接接汽车点烟器就可以啦,肯辛通的升压器输出27.5V,与thinkpad汽车电源直流输入的标签不符嘛。

这个汽车点烟线是原配就带的吗?

网友:
mark,不是开关电源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因为车载的部分是不流过主体中的主回路的。。。

网友:
车载转换部分应该就是那个小圆的吧,薄薄的是220V的。

网友:
之前去一家中山搞编译器的参观过;它现在做出来的电源比这个长还要小一半 厚度差不多 他的编译器是多线组来实现的 效率高 发热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车载转换部分应该就是那个小圆的吧,薄薄的是220v的。
不会吧,我岂不亏死了?我要的只是车载部分。
应该是不会的,你看一下薄薄的上面写的输入电压就是10.5-18v。 我有空试一下,将小圆剪掉,直接将汽车电压加到薄薄的主机上。

我也觉得···小圆饼就是车载的升压部分···不然何必多此一举,直接提供一条点烟器的直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看看我留的链接的第二代,车载部分就是抛开了主体的

第一代的拆解图我找找去

补充:悲催了。。。2个拆解帖都是51nb的,但图片都已经失效了。。。

网友:
没见过标配的啊,洋大爷特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没有明白汽车点烟线上面要一个肯辛通的升压器干嘛?本来这个thinkpad汽车电源直流输入不就是10.5-18v,直接接汽车点烟器就可以啦,肯辛通的升压器输出27.5v,与thinkpad汽车电源直流输入的标签不符嘛。
这个汽车点烟线是原配就带的吗?
这也是我很奇怪的地方。 开始我以为它不能工作,但实际使用工作得非常好。 长时间工作电源主体是冰冷的。

这么看来肯辛通的升压器输出是可调的,输出接口的3根线2根是电源,1根是调整,根据后面接的电路里面的电阻或者电压调整输出电压,电源主体可能只是起连接作用,本身是不需要工作的。
这个电源主体的输出应该也是可调的,根据后面接的插头里面的电阻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以前看过拆解,插那个电脑上的插头的线里面比普通的多一根线,也就是通过不同的线提供不同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图标这个事AC/DC 适配器,输入电压100-240V呀 ,并不是DC/DC, 不能把输出接到电池,弄不好会炸的

网友:
那个接头叫
T插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12110757

这个呢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712110757

这个呢
----------------------------------------------
看评价不错呀,越做越精致了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763995773

这个,一模一样的,20元,便宜

网友(2012-08-11):
估计用的是PCB绕组

网友:
很精致的电源 能拆开看看吗

网友:
这产品2001前都有了,这是2001拍的图片

网友:
之前一直出口国外,国内很少看到,用4层电路板,前端半桥,后端DC-DC,效率80%多一点

网友:
屏蔽罩再拆开大家观摩一下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