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windows7了吗?

楼主(2011-12-09):
才到新单位上班,单位里开发用电脑全部用笔记本电脑。分配我一台。从没有用过windows7.感觉是那么的别扭。
请问下大家:用习惯后还会别扭不。用习惯后是否比XP感觉如何。
要是大家也别扭,我就改回XP算了。
要是大家觉得好用,我就不计划改回XP了。

网友:
新笔记本都没有xp的驱动。要慎重啊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可以上网找找试试。

楼主:
我靠,是不是微软准备关门了,没有驱动啊。

网友:
一直用xp,不过笔记本用的不流畅

楼主:
我的是昭阳e47A.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改为xp的。

网友:
一直都用XP,WIN7才不习惯

网友:
Win7习惯之后,再难回到XP时代了

网友:
一直都用XP

网友:
习惯win7了  已经不习惯XP了

网友:
WIN7花不了多久时间就可以适应了。我一直用WIN7,现在已经有些讨厌XP了。

网友:
自从把XP换为W7,在不想用XP,XP慢的如牛,W7那个快啊
不试不知道

网友: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不习惯用2000,不习惯用XP,还在用98的。
习惯了Win7后,就好比你用上了XP,不想再回去用98了一样。
不过过度时期,会有一部分软件不兼容,不过这段时间应该很快会过去,现在去买新电脑,都是清一色的Win7系统了。

网友:
是的,有新的为什么用旧的?WIN7也出来一段时间了.

网友:
微软是隔代出好系统的,我现在坚持XP,等win8吧,还有是老爷机,win7用不起啊

网友:
貌似KEIL在WIN7下不好用???

网友:
WIN7的速度是XP无法比的,当然了,机子不能太落后.
至于兼容问题,WIN7在测试版时就开始用了,
我自己还没遇到不兼容的.我少玩游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从把xp换为w7,在不想用xp,xp慢的如牛,w7那个快啊
不试不知道

扯蛋....除非你是连电脑一起换新的了-_-

网友:
回复 网友B:
win7的速度是xp无法比的,当然了,机子不能太落后.
至于兼容问题,win7在测试版时就开始用了,
我自己还没遇到不兼容的.我少玩游戏.

P4 3.0GHz 1G ram表示压力很大....

网友:
貌似KEIL在WIN7下不好用???    用的很好,W7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win7的速度是xp无法比的,当然了,机子不能太落后.
至于兼容问题,win7在测试版时就开始用了,
我自己还没遇到不兼容的.我少玩游戏.
p4 3.0ghz 1g ram表示压力很大....

内存最少得2G.
1G还是用XP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自从把xp换为w7,在不想用xp,xp慢的如牛,w7那个快啊
不试不知道
扯蛋....除非你是连电脑一起换新的了-_-

是的,自己组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自从把xp换为w7,在不想用xp,xp慢的如牛,w7那个快啊
不试不知道
扯蛋....除非你是连电脑一起换新的了-_-

如果电脑上WIN7快于XP,他的电脑不会太旧.呵呵,这道理还用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自从把xp换为w7,在不想用xp,xp慢的如牛,w7那个快啊
不试不知道
扯蛋....除非你是连电脑一起换新的了-_-
是的,自己组装的也就1200RMB,利用以前的机箱,硬盘  ,电源

网友:
个人觉得WIN7好用。

网友:
WIN7占用的资源比XP要多一些,因此资源不够用时肯定是XP快一些。但是如果资源够用的情况下,WIN7要快一些。

网友:
这是一个重复帖子,之前好像统计过一次.

网友:
从Vista开始就抛弃了XP(笔记本自带的),Win7一出就抛弃了Vista(实话,Vista真失败,怀疑就是用来衬托Win7的..)
Win7很快的,兼容性大部分软件都没问题,用习惯就好~

网友:
用一个月Win7 又回到XP 从此不再问WIN7

网友:
配置上来之后,win7比XP流畅。
我的本子是这样(P8100+4G内存)
我的台式机也是这样(i5+8G内存)
实验室我用的台式机也是(i7+4G内存)

实验室有一台老电脑(PD+1G)跑win7就比XP慢。貌似是跟内存关系比较大。

网友:
8G内存,不用Win7不行啊,据说XP 64Bit是个过渡版本,不是完整的64位。

今天听说Win2003 Server 32位企业版可以支持32G,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自用WIN7,6G,I5.
上班用XP,2G,酷睿

网友:
刚了解到win7有个超级预读功能,会记录使用习惯,自动预读常用文件到内存,真要用时就飞快了 。看来我得加条内存了。。

网友:
W7对于搞开发的来说不是那么好久的,一直都是用XP+W7,W7只是用来玩一下,搞开发还是用回XP,在说了现在W7有的软件还是用不了的!

网友:
我07年的惠普本本在跑win7,很流畅。
只是加了跟内存条而已(原配的是256M)。

网友:
WIN7很好了

网友:
很多硬件现在都没有xp的驱动了。只能用win7

网友:
老电脑:2.7G,1G,只好用XP。

网友:
win7相对XP来说做了很多优化
所以说只要是能跑得动win7的老机器
大多数能跑得比XP快是事实
而且win7的用户体验绝对比XP好

网友:
用了就知道win7的速度比XP快

网友:
我用完WIN7后发现有些开发软件兼容性很差。。比如99SE,,在加载库文件是一大问题。。还有其它一些问题。。所以又改回xp系统。。舒服自在啊,建议用13楼提的win7 + xp mode

网友:
win7比xp好用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win7下 (  p_a_d_s 9.3   ) 总是装不成功! 只能装9.2版的

我装成功了  不过我的老笔记本win7跑起来慢(T2390  2G内存)   用了一个月  后又换成win xp了。

网友:
换了两台Win7的主机,二台旧打印机上没有Win7的驱动,
一个网络打印伺服器也没法驱动,最后只能把打印机换给旧XP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