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1的问题

楼主(2011-12-09):
请教下用过CC1101的高手,我在调试CC1101模块时可以写入读出配置寄存器的值,但按照格式发送数据时GDO0的电平始终没有变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希望能够有高手指点一下,多谢了!

这个是发送包的子程序,从51平台移植ATmega128的

void CC_SendPacket(BYTE *Data, BYTE length)
{
    CC_Cmd(CCxxx0_SIDLE);                            //退出目前模式
    CC_WrReg(CCxxx0_TXFIFO, length);                 //写入数据长度
    CC_Burst_WrReg(CCxxx0_TXFIFO,Data,length);       //连续写入要发送的数据
    CC_Cmd(CCxxx0_STX);                          //进入发送模式发送数据
    //while (!GDO0);                                 //因为没反应所以注释掉了
    //while (GDO0);
    delay_nus(100);
    CC_Cmd(CCxxx0_SFTX);
}

楼主:
补充一下,发送完后读MARCSTATE寄存器值总是为0x2F,说明进了接收模式,有点无法理解.....

楼主:
现在发送的问题我已经自己解决了,不过接收还是不行....好郁闷啊.....

楼主:
现在问题变成接收端接收FIFO缓存中一直存在数据...即使冲洗过后读取RXBYTES得到79的读数,而进入接收程序后读RXBYTES得到的则是31的读数,我还在自己找问题中......

楼主:
终于收到了!调了大半天终于弄好了,最后还是靠自己解决了.....

网友(2012-04-09):
能不能将你解决的过程,和大家分享下,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自己爽了,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还没解决你!

网友(2012-07-11):
楼主不知道你能不能再看自己的这个帖子,不过真的希望你能解析下,当时接收一端,为什么GDO0没有产生高电平。

网友:
楼主应该把资源共享下哈~~~~~~

网友(2013-02-04):
希望楼主能够解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