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phi的Frame怎么做成动态的呢

楼主(2011-12-09):
我要用Frame窗口,能不能做成像Form一样动态的呢?如果是动态的会不会比较不占内存呢?
就是下面这样的动态格式

procedure TForm2.S1Click(Sender: TObject);      //用户设置
begin
  Form3:=TForm3.Create(nil);
  Form3.Show;
end;

我现在都是用Visible:=False来隐藏Frame,怕多了会占资源。

网友:
你隐藏了还是在占着资源。动态的当然省资源,但是你的例子中只创建了资源,但是用完要记得释放,否则可能更费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