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一个OpenGL显示三维转动的程序,有没有vb或vc的例程

楼主(2011-12-09):
主要是想用来观察陀螺仪,加速度计测量的物体姿态倾角(由串口传输)。
就是一直没找到这方面的例子(程序窗口中同事有三维图形显示,按钮,文本框等控件)。找了很多都是直接在窗口上绘制图形的程序。

网友:
装个qt creator,它里面的例程就有
url: http://qt.nokia.com/downloads

网友:
用Processing语言吧
http://processing.org/

Processing is an open source programming language and environment for people who want to create images, animations, and interactions. Initially developed to serve as a software sketchbook and to teach fundamentals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within a visual context, Processing also has evolved into a tool for generating finished professional work. Today, there are tens of thousands of students, artists, designers, researchers, and hobbyists who use Processing for learning, prototyping, and production.

下面是它提供的例程中的两个,语言非常简单,保你一天入门,两天上手,三天就能自己开发!顺便告诉你用它和Arduino(http://arduino.cc)配合做互动的东西非常简单。

。。。现在我附件传不上来,你自己看吧,例程Esfera(一个旋转毛茸茸的物体)和例程TextureSphere(一个旋转的地球)

网友:
忘说了, 它能处理串行通信,它的天性就是做互动类的应用。

楼主:
谢谢LS的2位了。
我还是想到VB,VC的例程最好。不年轻了,新的不想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