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CC1110的收发模块 接上仿真器找不到device 请大家帮忙看看吧!!

楼主(2011-12-09):
如题,自己画了一块cc1110的收发模块,画了好几次,改了好几遍了,可是接上仿真器找不到device,就是找到了也不稳定, 大神们帮忙看看。万分感谢,这是最新画的PCB图,我想是不是RF部分背面我也走线了的缘故??

楼主:
正面 (原文件名:正面.jpg)

背面 (原文件名:背面.jpg)

楼主:
请大神们帮忙看下  是不是走线有问题?还是其他的?

网友:
把复位脚上的那个电容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我去掉了 可是还是不行。。。。我在想是不是RF部分的背面被我布线了 对这个有影响。。。
我刚才看到一个帖子说是把jtag的2脚与9脚连上,可是9脚是MISO  这为什么要连上啊。。。。。

网友:
RF部分背面布线确实不妥,不过这个应该不影响仿真器检测芯片

CC1110的手册上提到,Debug只需连接DD、DC、RESET、电源、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奇怪了 怎么就显示不了了?难道是晶振的原因?需要将jtag的2脚与9脚连在一起吗?
背面的走线是不是不应该在RF部分的下面吧?qq多少 可以聊下吗?谢谢了。。。我的597815174

网友:
估计是连线有问题,
有的仿真器的接口9脚是VCC输出,2脚是VCC输入,如果CC1110板没有单独供电的话,2、9连一起用仿真器输出的电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那你可否帮我 看下我的这块板子 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吗?RF部分背面的布线?还是晶振位置?谢谢了  我已经做了好几次了 还是没有成功 很是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