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加密的c8051f怎么读程序啊?

楼主(2011-12-09):
ide和编程软件都试了,有问题啊!c2接口下载程序都好好的,读程序在ide里面选择upload,选code,起始地址0000,结束地址0xffff格式hex,读出的根本就不是hex文件,而silabs自带的编程软件读根本就无法运行!

网友:
有个读出的按钮,可以试试

网友:
用这个是可以的,你是否有几个JTAG的东东,挂在电脑上啊?

楼主:
1楼你那个什么软件啊?
2楼我就用你这样设置,另外还要设置一下输出文件(之前还得connect一下),不过根本没办法读,总报错,下载调试是可以的。用silabs IDE里面的upload memory倒是可以读了,不过读出的数据格式不对,成了每两个一行的ascii码了,我已经选择hex格式了!

不过有个并口430下载器挂在上面,估计和这个没关系吧!jlink根本没插。

网友:
“成了每两个一行的ascii码”这个可以转成BIN吗?看你的积分应该是可以的。或者是直接读成BIN,想看内容的话,再转成HEX。

网友(2012-05-16):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遇到和你完全一样的问题

网友:
晕倒,还真有人读别人的程序啊,我也用这个片子的,看来要加密啊,那片子如果不加密用编程器一读就读出来了,不需要任何设置

网友:
这个,在中国,真相盗版程序,加密也么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