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的TCP传输问题 求解!

楼主(2011-12-09):
SIM900A与PC无法建立TCP连接

接入点是设置CMNET 不知该怎么做 毫无头绪 忘前辈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sim900a与pc无法建立tcp连接

接入点是设置cmnet 不知该怎么做 毫无头绪 忘前辈指教

TRY UDP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先设置模式:AT+CIPMUX=0

网友:
还有AT+CIPMODE=0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