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串行flash的,麻烦给发个电路连接图。

楼主(2011-12-09):
想玩下串行flash,请各位前辈给选个芯片,并能把模块图给发下(画板子用),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的,SPI操作 如EN25T16(2Mbyte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了,呵呵,我也看到了这个芯片en25t16,此外还有SST25VF010和at45db64,不知道它们的硬件连接方法应该都一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它们的管脚都是相同的,可能读写时序不一样,电路连接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
硬件连接完全相同,读写时序也完全相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好的,谢谢了

网友:
除了电源和地,其他可以全接单片机,可以控制系统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