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串口测试SIM900A的TCP传输

楼主(2011-12-09):
常理来说,用单路连接,以及接入点设置好后,只要这么条AT指令就可以的了
AT+CIPSTART="TCP", "IP address of  server", "port number of the server"
为什么我一直连接不上呢 大家看是不是IP地址需要什么要求啊 我用是的校内网

网友:
命令格式是对的,你确定你的服务器是好的?有程序在监听那个端口?你的SIM卡有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1楼
sim卡是可以上网的   用的是这个软件

我用别人的测试的服务器,202.119.230.80 端口23,一个学校的BBS服务器,连上后会有数据发过来
  我是想让我的SIM900A和PC之间实现TCP的数据传输 可是TCP无法建立连接 不明白到底要怎么设置

网友:
你的server上的程序应该有问题,我刚才能ping到,但是telnet超时了。
我刚测试的是59.79.227.43 60000,你的server不会是“202.119.230.80 端口23”吧?

楼主:
我直接用AT+CIPSTART="TCP", "59.79.227.43 ", "60000"
不过这样子是错误的,根本是无法建立TCP连接
59.79.227.43 是我电脑上的IP
我是想SIM900A通过TCP给PC发数据

楼主:
就是想要实现SIM900A与PC机的TCP数据传输 这个IP地址应该怎么操作 像59.79.227.43不是直接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想要实现sim900a与pc机的tcp数据传输 这个ip地址应该怎么操作 像59.79.227.43不是直接用的吗?

可以直接用,你的命令没错,我怀疑你的服务器上的程序有问题。

网友:
我的观点:因为你的服务器是官家的,官家的服务器是有管理员维护的,不是哪个端口都开放的,首先你要确定的是你所连接的端口是开放的

网友(2012-02-17):
校园网的IP是内网IP,并不是公网IP,所以不行

网友C(2013-03-09):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小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小弟通过 ipconfig命令来查看本地IP,发现还有两个应该是外网的IP,于是我便用此IP来当服务端,用sim900a来主动发起tcp连接,结果还是一样不行。。。求指教阿,,,小弟在线等前辈回复!

网友(2013-05-14):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小弟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但是小弟通过 ipconfig命令来查看本地IP,发现还有两个应 ...

你电脑的IP是固定IP吗,有经过路由器吗,有的话有设置端口映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