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07的问题啊,大神们啊,求救啊

楼主(2011-12-09):
最近做个数字温度计用到主要元件:icl7107、lm35温度传感器,问题来了:(说明下,我弄的是单电源,双电源的话基本没这问题,就是单电源接法上不行,即使按照数据手册上介绍的接,也无法将LM35上的温度正确显示出来,于是有了我下面的一种接法,在1脚和26脚接了0V电池组就可以显示温度了,如果将电池组换成单电源的+5v输入,26脚接地就不行了)
1、用proteus仿真中7107中1脚和26脚用的是接0v的电池组电压,那在画PCB或实物中,这两脚接神马的啊?
(神人说:ACOM脚不能与V+、V-所接电源的地共地,这就是为什么V+、V-脚接电池,而不接VCC的原因)
2、这几种电源什么区别的呢?在仿真中接最左边那张电源电路有响应,数码管有温度显示,而换了其他两种电源就没有显示了,为什么呢?

有什么区别的第一种在实物中是接怎样的电源的啊?电池吗?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209232930.png)

0v电池组,实物是什么来的,PCB上有这??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1209232541.png)

帮帮小弟啊,灰常感谢啊

网友:
楼主的提问好怪好怪。毕业了吗?
把问题表述清楚,应当不难吧?

网友:
确实有点没看懂问题。
实际使用中,一般ICL7107的1脚接+5V,21脚接GND,26脚接-5V。
如果只是做LM35测温,并且使用外基准的话,将32脚、30脚与GND脚短接,LM35与ICL7107共用电源,输出端接到31脚就可以了。
仿真软件的电源确实有很多种,我也不太清楚。如果楼主能实际做做就好了,ICL7107测量电路其实是很简单的。
还有一点,楼主应该多看看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接双电源的话没什么问题,不过我弄的是单电源,按照数据手册提供的单电源接法仿真结果是错误的,甚至不显示的
就是因为看了数据手册那的介绍接法无法正常仿真,所以才有上诉问题
不过灰常谢谢你的问答

楼主:
回复 网友B:

抱歉,思维有点乱,改下!说白了就是想知道上面三种显示的电源最左边的那种是否可以知道是几V的??属性那没得看,就只有个VCC,将这种电源换成上诉右边的两种电源后仿真就失败了,就是不明白而已,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接双电源的话没什么问题,不过我弄的是单电源,按照数据手册提供的单电源接法仿真结果是错误的,甚至不显示的
就是因为看了数据手册那的介绍接法无法正常仿真,所以才有上诉问题
不过灰常谢谢你的问答

仿真永远都带有一个“仿”字。官方手册上用CD4009做的负压,是可行的。我DIY过,CD4009用CD4069,二极管用1N4148,没有问题。如果觉得这个电路不好,可以用ICL7660做负压,只需要这个芯片和两个10μF的电容,电路简单可靠。有的设备上就是这样的设计,我也DIY过,觉得比4069好。如果觉得ICL7660不好找可以用TC7660什么的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