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疑问

楼主(2011-12-10):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关于单片机驱动继电器的帖子,有几点疑问还请各位能指点一下。
1、使用PNP驱动5V继电器时,继电器接在发射极与Vcc之间还是接在集电极与Gnd之间?

发射极与Vcc (原文件名:图片1.png)

集电极与Gnd (原文件名:图片2.png)
2、驱动12V集电器,还是使用PNP三极管8550,单片机输出高、低电平,8550都不会截止是吗?驱动大于5V的继电器是不是不能使用PNP

12V继电器 (原文件名:图片3.png)

网友:
基极串一个9V的稳压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别听楼上瞎叨叨哦!稳压管不要钱啊?

网友:
1、都可以呀,三极管只是当开关管用的。
2、驱动大于5V的继电器还是可以使用PNP的。

网友:
1    使用 第一张图的电路,在NPN三极管基级加个上拉电阻。

2    在NPN三极管的基级加个上拉电阻到12V,这样单片机IO口输出为高时三级管会截止。不过这个IO口最好是有 P0 口。
     另外 R1最好是10K  上来电阻1K。

网友:
要是用npn的管子继电器应接在e和vcc之间,要是pnp的要接在c和gnd之间,因为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要满足两个pn结都正向导通老行。

网友:
第一种.应该接在集电极与Gnd之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串稳压管什么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种使用没有什么区别之处吗?

使用PNP,是按图中接法吗?那是不是没法截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1    使用 第一张图的电路,在npn三极管基级加个上拉电阻。
2    在npn三极管的基级加个上拉电阻到12v,这样单片机io口输出为高时三级管会截止。不过这个io口最好是有 p0 口。
     另外 r1最好是10k  上来电阻1k。

这里是PNP吧,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怎么需要上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是用npn的管子继电器应接在e和vcc之间,要是pnp的要接在c和gnd之间,因为三极管工作在饱和状态要满足两个pn结都正向导通老行。

e和Vcc之间?一般看到的都是在c和Vcc之间的呀。
使用PNP时,接在e和电源之间,三极管就不会导通了?各极电位啥情况的

网友:
看得眼都花了

网友:
不管是什么样的三极管,如果是用来当做开关,都要让他工作在截止区或饱和区。另外负载都是接在集电极上的,接在发射集会引入负反馈,得不偿失啊。

网友:
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这是个老问题了。首先,你要理解继电器线圈应该放到NPN或PNP的哪个地方,我这样说吧,你从C极和E极之间的电压影响来考虑就好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单片机上电就是高电平,那么你该选择什么三极管来避免继电器上电误动作呢?假如单片机上电为高,那么无论你软件再怎么置低,在上电一瞬间IO也会是高,若要避免继电器误动作,就选个PNP吧。

或者你的IO口可以设置状态,例如推免,然后你再在IO上价格下拉,这是就可以选NPN了

网友:
图纸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啊?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1    使用 第一张图的电路,在npn三极管基级加个上拉电阻。
2    在npn三极管的基级加个上拉电阻到12v,这样单片机io口输出为高时三级管会截止。不过这个io口最好是有 p0 口。
     另外 r1最好是10k  上来电阻1k。
这里是pnp吧,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怎么需要上拉的

说错了 你把我的恢复里面的 NPN  该为PNP 就可以了 。  我的本意是按照PNP 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1    使用 第一张图的电路,在npn三极管基级加个上拉电阻。
2    在npn三极管的基级加个上拉电阻到12v,这样单片机io口输出为高时三级管会截止。不过这个io口最好是有 p0 口。
     另外 r1最好是10k  上来电阻1k。
这里是pnp吧,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吸合,怎么需要上拉的

因为不加上拉的话,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继电器也会吸合,因为高电平也只是5V
对于12V的电源显然三极管是导通的,加上拉电阻是为了输出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不导通
所以像maj87说的,最好用P0口,因为P0口内部没有上拉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

网友:
那二极管有什么用?不解

网友:
回复 网友F:
保护的作用,在继电器断电的时候,给继电器线圈放电

网友(2012-01-12):
我就是13楼的WDZASHT。丢了密码,只好又注_册了一个,怎么网站没有找回密码的功能呢?

51单片机驱动继电器这是个老问题了。首先,你要理解继电器线圈应该放到NPN或PNP的哪个地方,我这样说吧,你从C极和E极之间的电压影响来考虑就好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单片机上电就是高电平,那么你该选择什么三极管来避免继电器上电误动作呢?假如单片机上电为高,那么无论你软件再怎么置低,在上电一瞬间IO也会是高,若要避免继电器误动作,就选个PNP吧。

或者你的IO口可以设置状态,例如推免,然后你再在IO上价格下拉,这是就可以选NPN了

网友(2012-05-02):
这个要学习下。

网友(2012-06-11):
13楼的说法是对的。参考论文《探索晶体管驱动负载的技巧》
http://wenku.baidu.com/view/2b3e943667ec102de2bd89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