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STM32+外扩SRAM+0V7670+NRF24L01+JPEG压缩无线图像采集开源”后继续开源全部工

楼主(2011-12-10):
哈哈。。上次发了这么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9106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myqiang1990&bbs_id=9999
这是俺花了3个月做的无限图像小车。。呵呵。。具体参数和硬件如下:

上次只开源了图像采集压缩和无限发送部分。。这次我将整个工程都发上来。。给需要的朋友一点点灵感。。希望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下问题。。。
因为做好已经很久了。。当时忘记拍照片了。。所以就没有整车的照片了。。现在叫我再去组装。。俺没那个神气啦哈哈。。。只是截了一下能截的图片给大家
至于原理图什么的就没什么了。。
        AVR部分是我自己画的MEGA16的最小系统
        图像接受部分是我自己画的STM32F103VCT6最小系统
        图像采集部分用的是用红牛开发板的
        控制摄像头转动的是一个28BYJ48小型减速步进电机,驱动器是ULN2003。
我向大家保证。。整个工程是可以用的。。。而且接受到的图像是满清晰的。。只是有点慢。。着大家都应该清楚了。。。
下面是整个系统的大概框图。。画的不好。。哈哈哈。。瞎画得。。。嘻嘻。。。。

大家应该明白整个控制过程了吧。。具体详细的控制指令和协议,NRF24L01如何发生图像,还有上位机如何接收图像数据还有发送指令的。。请大家认真研究着几个工程。。希望给大家带来灵感。。。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是抛砖引玉。。给大家灵感。。。大家不要拍砖。。。
下面是上位机界面。。。

上位机是用delphi7.0写的。。我也忘记了。。大家不要来找我麻烦问我delphi怎么使哈。。呵呵。。。串口空间用spcomm控件。。皮肤用VCLSKIN控件

下面是工程:
1:图像采集部分
2:图像接收部分
3:小车和摄像头控制部分
4:上位机工程包

最后说一句话。。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是做来玩玩的。。。抛砖引玉哈。。。。希望有需要到这个工程里面的某些技术的朋友可以研究研究。。不好之处大家修改就是。。。大家不要骂我啊。。。

楼主:
因为当时没有拍下照片。。所以没有运行起来的照片。这个东西早就拆卸了。。。只能这样了。。。但是我保证。。整个工程是可以用的。。呵呵。。。那个指令传输串口用不上的。。当时想用两个串口来弄,一个专门接图像一个专门发指令的。。但是后来发现没必要。。呵呵。。

这个东西是俺原创的哟。。花了3个月呢。。。图像和指令传输协议是自己设计得简单的协议。。呵呵。。图像采集部分带有JPEG压缩哟。。呵呵。。

网友:
半夜来顶贴!你真牛啊

网友:
半夜来顶贴

楼主:
下次有时间整个月球车玩玩。。。哈哈哈。。。。为了方便大家。。把控件也传上来。。

串口控件SPCOMM:
皮肤控件:
还有工业上用的控件著名的IOCOMP控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冯大哥。。那么晚你还没睡啊。。看来大家是一伙的呀。。。夜猫。。。

网友:
真佩服你!厉害!

网友:
每秒能传多少帧图像?

网友:
最好有个图!呵呵呵。。。

网友:
楼主,谢谢。
顶啊。
以后再发类似帖子,见一次顶一次。

网友:
谢谢。。标记一下。。方便以后查看。。

网友B:
顶LZ,
很有“钱”途

另 下面这两个函数可以不需要,RGB565转RGB888也不需要,直接设置OV7670为YUV422(YCRCB422)做JPEG压缩

RGB565TORGB24(Count,pixelH|pixelL);//转RGB24
void jutl_cc_rgb2ycc(JSAMPLE *data, int num); //RGB TO YUV色彩模式转换

网友:
好东西,标记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王大哥。。你还记得我么。。6-8个月前我在你那里买了就是这个摄像头的呀。。之前我买了一个。。然后那个是坏的。。之后我就问你。还好你帮我说那个摄像头是坏的。。免得我白瞎整。。。是啊。。确实不需要得。。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弄YUV422格式。。所以只能这样了。。如果这样的话。。速度还得块那么一点。。。所以说嘛。。不好之处。。大家修改即可。。。哇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时没拍下照片。。。只能这样了。。不好意思哟。。。都过了半年多了。。再叫我组装。。我懒得去弄了。。呵呵

网友:
LZ旺旺来个消息给我哦,有事找你,不记得你的是哪个ID了

网友:
NB,上下通吃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王大哥。。我一直都不会网购。。所以我的阿里旺旺号密码我忘记了。。都一年半载没用了。。。这是我企鹅:幺零八五二二六六九六。。。

网友:
当一次mark党。。。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V5,视频的信号行场分离后,采集得到的ADC信号,组成图像数组,传输给电脑之后,电脑如何根据这些值显示图像,不明白啊。。。请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得到RGB565啊。。我是用RGB565的。。然后压缩成JPEG格式。。其实传到上位机显示就很简单了。。最简单最笨办法的就是把数据保存为.jpeg为后缀的文件。。系统自己会帮你显示出图片的。。

网友B:
看我的 TTL UART接口JPEG输出的模块出来啦,并且支持

VTO输出/CVBS视频信号,可直接接电视的AV输入

网友:
直接收了。。。

网友(2012-02-08):
回复 网友B:
顶LZ,
很有“钱”途

另 下面这两个函数可以不需要,RGB565转RGB888也不需要,直接设置OV7670为YUV422(YCRCB422)做JPEG压缩

RGB565TORGB24(Count,pixelH|pixelL);//转RGB24
void jutl_cc_rgb2ycc(JSAMPLE *data, int num); //RGB TO YUV色彩模式转换

=================================================================================
是不是这样, 采集方 采集  的时候,吉 ov7670 设置为 yuv422,直接把这个 yuv传送还是 压缩后传输。
收集方 得到的是 yuv422的数据 然后 按 yuv422 to rgb 转换。
请问 采集方 是怎么理解的?我的对不对。   收集方 对不对?  感谢

网友:
牛人啊!!!!好东西必须标记!!以后会用到的

网友:
正准备做这个,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也要做这方面的,学习下

网友(2012-03-29):
标记一下。

网友:
想研究下图像压缩的部分

网友:
1楼能否给出所用的快速DCT的DCT公式。

网友:
路过,继续俺悲催的加减法

网友:
很酷啊,兄弟

网友:
真给力,强人

网友:
现在做ad采集,后期要将采集的数据压缩然后通过GPRS无线传输,这个帖子对我有启发,多谢楼主。多多指教。

网友:
很给力的贴,收藏了

网友:
好资料 收藏了 可惜down不下来附件

网友:
抱歉,想跟樓主請問個問題。
yuv採集的到,那該如何組成jpeg呢???
能否請你指導,謝謝。

网友:
这个也太强大了

网友(2012-05-28):
这个一定是要顶的

网友:
这个好得不行了 要mark

网友:
楼主是我的偶像阿.....

网友(2012-06-29):
先MARK个支持楼主,准备有时间玩玩摄像头

网友:
用stm32速度太慢了~~~可以考虑用其他家IC试试看,最好用有带jpeg encode/decode硬体的IC来做,效果会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 TTL UART接口JPEG输出的模块出来啦,并且支持

VTO输出/CVBS视频信号,可直接接电视的AV输入

这款是打出来的是jpeg 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款是打出来的是jpeg data?

是的 FFd8开始 FFd9结束

网友:
牛逼啊,手机党学习啦!

网友:
从妹子的帖子上看到的

网友:
先收了再说。。。嘿嘿!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这个得标记啊,以后有用

网友(2012-08-01):
我买了个ov7670的摄像头,刚开始着手,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能否指教一下呀?大侠

网友:
有没有MDK版的...

网友:
  这贴居然没什么人顶!

网友:
开源是王道,顶

网友:
如果换成STM32F4,传输速率4Mbps 的2.4G RF芯片能做到实时传输图像??

网友(2012-09-03):
必须顶一下 哈哈

网友:
谢谢了~~好东西啊,正在做这个呢

网友:
标记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请问你出现过图像数据丢失的情况吗?

网友:
非常不错的东西,对初学者绝对有价值

网友:
楼主,问你一下,我上传时为什么上传8912个字节是,可以显示图像。超过8912字节时就显示不了图像,

网友:
楼主,我在你的上一篇留了言,怕你没留意,特此在这篇也留个言!!!嘻嘻,不知道你手上还有没有这样的成品,HOW MUCH?俺正好想弄一套来学习,不能给你发信息,只能留下言,可否加小弟我QQ:929088541   如果你手头上还有我想搞一块,谢谢了

网友:
留个记号,下次用DSP来压一下试试时间。

网友:
楼主。我移植了very的源码,但是我想用只用一个inbuf_buf却不行,不知楼主能否告知一下你出现过这种问题吗,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F(2012-11-01):
你的采集程序中怎么没有用到SRAM啊

网友:
可以挖!一直不会搞摄像头

网友:
楼主牛人啊,膜拜ing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采集程序中怎么没有用到SRAM啊

我也在纳闷,怎么没有sram

网友:
楼主 用IAR编程,启用外设SRAM的地址 用 __no_init unsigned char inbuf_buf[230400] @ 0x68000000 。
如果使用SDK编程 用 uint16_t Buffer[230400]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会出现数据无法保存的情况,不知道是设置出错还是别的原因,求指导、交流!!!!!!

网友:
楼主很牛,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  这个是实时视频显示么?

网友(2012-12-29):
这个一定要MARK一下

网友:
论坛好多夜猫子啊,顶楼主

网友:
无线视频 手机标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 TTL UART接口JPEG输出的模块出来啦,并且支持

VTO输出/CVBS视频信号,可直接接电视的AV输入

能否告知你的店铺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否告知你的店铺地址?

看签名   。

网友(2013-03-17):
要是知道具体怎么控制的就好了。

网友(2013-05-02):
楼主能加我QQ么  249225356

网友:
佩服,不得不顶~~~~~~~~~~~

网友:
楼主,好东西,必须的sc

网友:
无意中看见楼主这个帖子,表示和楼主很有缘,我也做了一个类似的车子,图像采集用的野火的板子和配套的摄像头,小车是基于51的系统,也是2401传输,不过,我的没压缩图像数据,直接rgb显示,上位机是串口bmp图像刷新,,,呵呵,太巧了,我的还在做,比lz多了一个遥控板,遥控板也能显示图像。。。。真实太巧了

网友:
看你的发帖时间!!!!大半夜的,辛苦了。。。。    mark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LZ,
很有“钱”途

刚刚在淘宝上讨教的少年,不知道大神还记得吗,这个YUV格式设置,的确是可以的,应该节约不少时间

网友:
灰常的给力啊
先顶再学习

网友:
楼主在吗?还在吗,最近在读你的代码,有点问题

/* When buffer full-filled we compress this data to output. */
  if (cinfo->next_line%cinfo->inbuf_height == 0) {
    /* Compress code here.
     */
    jint_process_rows(cinfo);
    memset((void *)(cinfo->inbuf), 0, cinfo->inbuf_size);
  }
}

这句
if (cinfo->next_line%cinfo->inbuf_height == 0)
next_line表示的是当前行+1;
inbuf_height是什么,我看面的代码,计算,这个值是16啊,所以这句,IF肯定不成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当时没有拍下照片。。所以没有运行起来的照片。这个东西早就拆卸了。。。只能这样了。。。但是我保证。 ...

请问LZ,有没有出现过压缩完,全灰这种情况,
原始图片的数据肯定是对的,我用LCD显示了。
用的也是7670的RGB,直接用的你的转换函数,只是分辨是160X120。
传到串口,保存下来的图,就是灰的,不知道哪里不对了?

网友(2013-07-31):
确实不厚道

网友:
厉害!
nrf24l01收发距离是多少?

网友:
顶楼主,那个卖资料的太无耻

网友:
“STM32+外扩SRAM+0V7670+NRF24L01+JPEG压缩无线图像采集开源 留个爪子·····

楼主:
附上接收图像模块的电路图和OV7670的电路图

网友:
支持一个~  MARK 摄像头 小车 上位机 LZ 霸气啊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厉害很厉害的

网友:
正在学习STM32,留个记号

网友:
老帖子了,但是我还是要顶起,楼主精神可赞

网友(2013-10-12):
mark, 当然着学习应用

网友:
视频传输 是一个启发

网友(2013-11-11):
我也是半夜来顶,呵呵,牛

网友(2013-12-24):
估计以后用得上,

网友:
果断Mark一个,以后学习要用到的!

网友(2014-02-28):
mark一下,stm32F4不知可不可做到实时视频无线传输?

网友:
mark。STM32+外扩SRAM+0V7670+NRF24L01+JPEG压缩无线图像采集。

网友(2014-05-20):
做个记号先

网友:
好帖子,翻出来的也要顶起来。

网友:
标记备用,最近也要做这个

网友(2014-10-20):
不错不错啊。真心值得参考。谢谢楼主的开源

网友:
正好也在做图像采集,mark下

网友(2015-01-06):
正了解JPEG压缩算法,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2015-02-14):
有个项目 有相关内容需求,还没考虑好具体方案
把资料都下来了
仔细研究下,非常感谢

网友:
好帖,就要多顶下

网友(2015-03-26):
楼主用了几个2401?

网友:
是应该买一个摄像头 好好玩一下了。

网友:
楼主,我没那么大的内存,只有80K左右,我用你程序测试宽320长64没问题,我最后的图片是宽320,长240。我把图片拆分成4幅进行压缩,现在最后一幅合成有黑色条,这黑色条能去掉吗

网友(2015-09-26):
好,下载一个控件~

网友(2016-01-11):


网友:
大神,支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