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仅2*2.5cm的VS1003模块打样回来不起振

楼主(2011-12-10):
尺寸最小的的VS1003模块不起振-求助呀,现象:17脚(X2)0V 18脚(X1)3.3V,3脚(RST)3.3V 8脚(DREQ)0V  碍于手上只有一颗vs1003,现在只能看着这小小PCB发呆

1003 (原文件名:vs1003.JPG)

楼主:
1003-2 (原文件名:vs1003-3.jpg)

1003 (原文件名:vs1003-2.JPG)

网友:
我的才2.5*5CM,带功放TPA152: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1103rEt9.1-3K4q1.b-1RdQij&id=14228572318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你这个有空板不,我这里有两片vs1003,还没用起来呢~

网友A:
【4楼】 yusufu

-------------------------------------------------------
有啊!你要的话免费送你2块!你旺旺联系我还是?

网友B(2012-06-05):
引用 网友A:
【4楼】 yusufu



兄弟,能否提供一下PCB的源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否提供一下PCB的源文件???

可以提供空板,但是不提供PCB文件!

网友C:
为什么总是有人想要PCB的源文件。我觉得要原理图的话,一般还是乐意提供PDF版本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总是有人想要PCB的源文件。我觉得要原理图的话,一般还是乐意提供PDF版本的! ...

你可能对我需要PCB源文件的作用有疑问。

我是一个比较菜的人,对各方面都懂一些,但是全自学的,这就意味这我的绘图水平不行,想要源文件只是学习,真正出板测试,肯定会在学习过楼主的源文件之后,融入自己的一些东西。

对于楼主的源文件,我是想看一下他对这个芯片的布线还有所用元件值和官网的区别。
如果是从原理图绘制的话,我想在芯片的官方网站上,取得该芯片的标准线路比在楼主这里要容易得多。

如果是想盗版楼主的源文件获利什么的,用楼主的pcb板,加上抄板的手段,啥问题解决不了?该公开的楼主已经公开了。

网友:
半年了...搞定了吗? 我也想做VS1003...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对我需要PCB源文件的作用有疑问。

我是一个比较菜的人,对各方面都懂一些,但是全自学的,这就意 ...

看元件值该看原理图,PCB中仅仅是封装的图形,最多显示个标号,元件值看不到。要看PCB布线拿着空板看走线也就OK了。
PCB源文件是能直接用于生产,所以一般大多数人都不提供。还是要个PDF版的原理图实际点,而且符合常规。

网友E:
楼主晶振中间的电阻焊了没?
看图中是没焊啊,没焊的话是不能起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晶振中间的电阻焊了没?
看图中是没焊啊,没焊的话是不能起振的…… ...

楼主的图,把电阻拉出来焊在板子边上了。。2电容夹着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元件值该看原理图,PCB中仅仅是封装的图形,最多显示个标号,元件值看不到。要看PCB布线拿着空板看走线 ...

当然,我也就是那么一问而已。

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学习PCb的布线方面,因为这个板子涉及到了音频+高速(我的理解,对时钟,晶体要求比较高的都算高速电路了)。
画模拟的板子,我能做些简单的东西,例如FM无线话筒没有问题,FM方面的接收也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供空板,但是不提供PCB文件!

话说,哥你还有空板不,最近开发需要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话说,哥你还有空板不,最近开发需要到

兄弟还有空板的,需要旺旺联系我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兄弟还有空板的,需要旺旺联系我就可以了!

呵呵,谢谢啦,看了下你的店。。。貌似前几天找过你要过你们店内一款液晶屏的资料哦 世界还真是小啊 不过那个屏幕估计暂时用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谢谢啦,看了下你的店。。。貌似前几天找过你要过你们店内一款液晶屏的资料哦 世界还真是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