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外挂AD采集在RAM仿真得结果比较稳定,下载到flash脱机运行后结果偏差明显是什么原

楼主(2011-12-10):
读AD的数据采用普通IO口串行方式,启用外部XINT1中断来读,在RAM仿真运行结果比较稳定,但下载后并且把主要的子程序拷贝到了RAM运行结果还是明显的有偏差跟仿真的结果不相同,是什么原因?

网友:
猜一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接仿真器后电源变的稳定了

楼主:
怀疑有这可能,在载入RAM仿真和载入FLASH里仿真结果都稳定一样,脱机运行结果就有偏差了不稳定

楼主:
是电源的问题,板子脱机运行接个示波器的地线就正常,地线有问题..

网友:
mark,这个有参考意义,以后注意。

网友:
在FLASH中运行速度比RAM中的慢吧,上电有没把代码从FLASH中拷到RAM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