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试用普源的DS1102E示波器,很失望!

楼主(2011-12-10):
刚从李老板那购入DS1102E,拿了块以前的产品试用下示波器,很失望!在触发方式设置为自动,调节合适的触发电压和TIME,发现我板子出来的信号要很久(感官上有1~2S)才能触发稳定。如果我板子的信号发送比较短(比如小于1S时)有很多次是不能触发到的,屏幕上啥波形都没显示,这个问题就大了,明明有信号的示波器却没触发捕获显示,这个实时性也太差了吧。如果把触发方式改为 “普通”或则“单次”试用了下每次有信号是可以触发显示的。而公司的泰克、台湾固伟都可以正确及时触发的。各位帮我看下 是我没设置正确,还是我的这个示波器有问题,还是设计有问题??
我板子出来的信号是 12.5US的方波信号, 每次有按键信号触发,每个脉冲串是有8个周期方波信号组成,脉冲串之间间隔40MS。 每次都是点动按键发送信号的。

触发设置 (原文件名:2011-12-10_10-46-09_970.jpg)

有信号却没触发显示 (原文件名:2011-12-10_10-47-09_183.jpg)

终于有扑捉到了 (原文件名:2011-12-10_10-47-34_50.jpg)

普通方式倒是可以 延迟没那么明显 (原文件名:2011-12-10_10-49-03_441.jpg)

网友:
我都是用单次来捕捉的,这个示波器价格最多2000+吧,不要去和20000多的东西比啊,不是一个级别的啊。

网友:
严重关注,捕捉功能不行的话不如用模拟示波器了

网友:
83KHZ 好熟悉的频率, LZ做声纳的??

楼主:
今天去了杭州电子市场买示波器公司的门店,试用了下普源的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老板推荐泰克低端的 TDS1012C(7K左右价钱)触发很好 一点问题都没。看来真是一份价钱一份货啊,国货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楼主:
一对比效果马上就出来了 ,老板看了也无语了,马上就拨通了他们技术支持的手机。很遗憾没接通。。。。。

网友:
自动模式下确实触发不好,所以我一般用正常触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今天去了杭州电子市场买示波器公司的门店,试用了下普源的这个问题依然存在,老板推荐泰克低端的 tds1012c(7k左右价钱)触发很好 一点问题都没。看来真是一份价钱一份货啊,国货想说爱你不容易啊。

2k+  VS  7k+

网友:
真这样的话设计不算有问题,因为你的信号是突发性质,一个采集窗远小于信号突发的周期,所以你应当把时基调整到能包容一个周期的状态。5万元安捷伦也是这样,是你测量方式不适合信号性质。那个泰克存储深度小,采集一次并处理时间短,我估计(因为我没有普源,只能推测)你用普源如果设置深度小的模式也能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手啊,泰克的TDS1000/2000,都是2.5K的存储深度,这个TDS1012E是1M的深度.泰克要DPO才是1M的深度.

楼主:
普源的工程师回答是,采样率不足造成的 ,这种情况下示波器的采样率才为5M!!必须要用单次模式。 无语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体会,数字示波器实时显示性不是一般的差,远远不如模拟示波器。我不懂数字示波器的内部构造,从使用中有一点体会:
     觉得扫描模式(SCAN)十分有用,但是它会丢失一部分时间的信号,不过只要是信号是周期性的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它可以一帧一帧的实时显示!
     鼎阳的利利普的到100mS水平时基,(三汇的80mS)会自动转入这个模式,国外的没用过,普源的也没有用过,我想也会有的!楼主不妨试试,看看是否有用?
    不明白就是这个功能如此有用,厂家为何不单独设计出来?-----有那么麻烦?或许认为无足轻重?我倒觉得数字示波器不能做到实时显示的话,只能是实验室的东西了,无法推广到生产现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都是低端示波器,你用
中端的就会改变看法了

网友:
其实还是示波器的波形捕获率太低的原因,模拟的在这方面有先天优势

网友:
个人觉得tek的优势就在于ACQ而不是ADC,优化的TRIG配合高速ACQ,最后再走低速A2D,这就是人家成功的地方。并不是等速的ADC做前端就能有好的表现。

FLUKE 199,2G的采样,每通道ADC采用TDA8792(旧版),AD9280(新版)。就是最好的例子。

网友:
新手,感兴趣,看不太懂,不过买东西,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到哪都一样。

网友:
没示波器
参与围观

网友:
你这种明显要选单次或者正常模式触发,还有更复杂的叠加波形,如果你没有调整好合适的“触发释抑”参数,你一辈子都看不到稳定的波形。比如:超再生的无线遥控模块接收解码波形。

网友:
存储深度越长相应的波形捕获率会更高,同样时基下采样率也会高,按理说rigol的应该比tek的更容易捕获。
我猜测是泰克的示波器前端有专门的模拟触发电路,而rigol用的是纯数字的(分析a/d之后的数据)

网友(2012-04-01):
触发确实很一般 很多波型用这个怎么都稳不下来 换TERK就稳了 不过价格便宜啊 多按几次RUN STOP也一样能看的

网友:
价格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设宽大小或是高大小触发等很酒了

网友:
我用的是安泰信的1062CE,除了带宽低一点,性能差不多!

网友(2012-07-06):
你好,我也是杭州的,请问杭州电子市场买普源示波器是哪个店,有联系方式吗?普源DS1102E多少钱?

网友:
用峰值检测和脉宽触发应该更容易触发,因为图中成的波形类似脉冲波。
采样率过低确实会影响到波形的捕获成像,减小时基范围或者切换到深存储也有利于捕获波形
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用单次触发
我说的几种方式一起用,那结果

网友:
lz我支持你,我也遇到 这样的问题,

我要测的 信号 和你的差不多。

rilog 就这个德行,  以后积累钱买tek吧,学生机 便宜的。  对了,你哪款 学生机,  如果有人认识的话,内部价只要 4.8k   .论坛 2年前 有个兄弟和6k成交的学生机 100%全新

网友(2012-08-05):
楼主以及诸位可以参考下面:
1.楼主提到在普通与单次触发模式信号每次都能获取到,而只有自动模式几乎不能获取到,那么并没有改变时基,能说明与采样率以及存储深度有什么关系吗?
2.自动触发方式的工作原理大概是着这样:首先判断是否产生触发信号,如果有那么每有一次触发信号示波器进行一次捕获并刷新屏幕,这个时示波器相当于进入了普通触发方式;反之如果没有找到触发信号,那么仪器会等待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根据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考虑会有不同),超时之后,示波器内部自行产生一个触发信号并刷新屏幕.
3.至于普通触发方式么,那就很明白了:只有产生触发信号,仪器才进行捕获并显示信号.
如果明白上面的这几点,这个问题不就很清楚了吗?
还是需要思考,而不是让别人牵着鼻子走.

PS.请教一下楼主:帖子中提到的安捷伦和泰克的示波器分别是什么型号,大家可以用相同的条件验证一下.

网友C(2012-10-28):
引用 楼主:
普源的工程师回答是,采样率不足造成的 ,这种情况下示波器的采样率才为5M!!必须要用单次模式。 无语了。 ...

这就是普源的独门绝技。够恶心吧?

我真后悔没加一千块钱买固纬或者加3000买泰克。那才是真正的示波器。

普源的这台东西,只适合那些不怎么用示波器的人满足好奇的心理。然后说没问题。

真正要用示波器做事情的人,会发现这太东西很不好用。区区2000多块钱,大家觉得便宜。我却觉得好贵!因为它不值。卖1000块给儿童当玩具都怕不安全。或者给学生当演示怕误人子弟。

网友:
我用泰克的 3102 貌似好几万的,也就那么回事,不如几千块的tek 440, 不要太较真,能看到就行了

网友(2013-03-15):
示波器还是用鼎阳的吧,精准价格也不贵,国产里面算比较好的了

网友:
关注一下,我们公司有国产示波器,也有个泰克,我对比过,那叫一个差距。

网友(2013-11-03):
我也发现这个现象在DS1074Z身上,真是有点失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是普源的独门绝技。够恶心吧?

我真后悔没加一千块钱买固纬或者加3000买泰克。那才是真正的示波器 ...

同感,真是一分钱一分货!做研发的真心不要去用这样的货色了,不是鄙视国货,而是确实有太大差距了!

网友D:
文盲太多!!!

网友:
7月份买的普源电源,DP832A,9月份开始自动重启,到现在开机5分钟重启一次,完全没法用。直接返厂。

网友:
很多人在吼模拟示波器, 这个题目本身就抽了模拟试播器一个大耳刮子。 手动出现的单次脉冲序列,模拟示波器怎么看。很多人真的只是觉得模拟示波器好看罢了,或者说简单,毛刺噪音通通看不到,多么省心。分明是见不得波形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文盲太多!!!

呵呵,不必激动...
懂与不懂或者别有目的都能看的很清楚。
确实有不少用户是不理解触发各部分的用处的,如果楼主那测试可以只用自动模式简单得到,示波器何必要做成自动、普通、单次三种触发,如果连最基本的示波器触发原理都不理解,我也不知道该怎样能解释通了

网友:
还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目前使用看来也还满意。
楼主这个情况,就直接用单次触发好了。
有些自动之类的花哨东西,实际用起来还是不可靠。
毕竟就2000块的东西,个人觉得不错了。

网友:
号称为 xxxx 代工
号称 打磨芯片是为了防艹
偶倒觉得莫非xxxx 挑剩下了某院再挑一遍
偶不厚道的笑了

网友:
楼主的机器屏幕右上角有数字示波器那几个字,我的没有,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文盲太多

网友:
选择性失明的人太多鸟

请仔细看 是楼主说了与某克 比较过的

网友(2014-05-27):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我也是用的DS1102E。凑合吧。。。。

网友:
最近在使用这款示波器,发现保存功能不是一般的好用啊,操作很不方便。

网友:
公司用DS1052D没有测试过

网友(2014-09-04):
上个月公司买了一台RIGOL DS1074Z,用的一点都不爽。
问题1,  信号接入后,延迟2秒才有反应。
问题2,按AUTO键后,示波器自动锁定信号频率,但是幅值变的很小,手动调节幅值范围,手动水平要条好久。太操蛋了。
问题3.  按STOP键后,旋转时基旋钮观察波形,有些波形就没有了。
以上问题TEK就从来没有遇到过,前几年的两台RIGOL其他型号也没有遇到过。
真的希望是我的问题,真的不希望黑RIGOL

网友:
一直在用,还行吧。就是时间一长,旋钮就不灵了。不知道是编码开关质量差还是没做防抖。好几台都这样。进口的用了快十年了,也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2014-11-17):
做个记号,今天公司决定买了  普源RIGOL DS1104Z 数字示波器100MHZ

网友:
普源好像不是国产吧

网友:
我的帖子又被挖出来了,可惜啊,老号用弱密码被锁了,怀念老号!

网友:
我用过这个示波器不好用,一次测1mv的小信号发现示波器一接上信号就没了,后来换成了TEK的示波器稳稳的测出了波形。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