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6 做计算器

楼主(2011-12-10):
我想做个计算器  能进行浮点预算  并显示到LCD上的   以前做个一个简易的计算器  只能做整数运算  ,现在想做个浮点也能算得    不知道 大家所谓的   “查表” 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才能把浮点数  转换成字符串啊

我用ICC   #include <stdio.h>

sprintf(ss,"%d",123)  能把 123转换成字符串"123"
sprintf(ss,"%8d",123) 转换的字符串 竟然是"8d"  不理解啊
sprintf(ss,"%f",1.23) 竟然转换出  一组英文  彻底崩溃

各位高手指点下   M16做 能浮点的计算器  浮点怎么运算和显示啊    给点思路就好   本人新手

网友:
做浮点运算器,这可是一个大课题哦。
首先,ICC对printf的支持有不同的级别,以及专门的文档,你可以在帮助文档里面找到。
但是,浮点数的转换,应该用ftoa和atof来做。
这些函数应该是在stdlib.h里面。你应该仔细看看ICC的帮助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高手!回去偷摸读文档去  读明白了 再出来看看情况。

楼主:
哎确实是高手啊   用这两个函数 把计算器 做了出来

网友(2012-01-09):
to 【4楼】 mofan2
-----------------------
非常为你高兴。为了提高帖子的含金量,你能贡献出全部的源代码么?
我理想中的状态是,你能把你的项目整理成Demo,让更多的后来人学习和借鉴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