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SM天线成本很低? [有图]

楼主(2011-12-10):
如上图所示,2个天线都是剪开之后拍的。左边的是一个短信猫上带的,右边是一个朋友那里拿的。

剪开之前,左边的较短,并且有点弯,而右边的较长,外观较新。

第一感觉是左边的低档,右边的质量好。

剪开之后才发现,右边的虽然长,但实际是空的,里面有半截铜丝。而左边的看起来是一个弹簧状(不知道是铁还是钢)。

感觉天线的成本都是在连接处的头上(镀金?)

请教各位高手:
1,这2种天线,哪个质量较好?
2,如何判断天线的质量?
3,如上图中的天线的实际成本有多少?(开个做天线的工厂可行性有多大?)

楼主:
没有大虾知道吗?

网友:
天线这东西,形状是关键。

网友:
不要光看外表,光看成本,为什么做成这个形状,为什么做这么长,为什么弹簧是这么多圈。。。。才是根本。

网友:
你以为是什么?

顶部加电感是全向天线最好的选择

网友:
其实就是一根铜丝,900M对应75mm,效果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一根铜丝,900m对应75mm,效果不错

如果是1800M呢?

网友:
一般这种样子的天线成本确实非常地低,批量买价格非常低。楼主如果去电子市场转一转,买一根也不会多贵。
这种样子的天线品牌的应该会好一些,小厂子出的应该都差不多。
如何判断天线好,最好去专业论坛转转。这种全向小螺旋天线,应该是比较低级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