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肖特基二极管,0805或0603封装,比较容易买到的一般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1-12-10):
电流不用大,100mA, 30V电压就ok了,准备用于信号部分.

类似0805,0603的开关二极管也请推荐几个型号.

网友:
SOT-23的比较多。

网友:
我有一批极品的4148,居然是0603封装的,应该满足楼主要求吧,毕竟是高速的。

网友:
0603封装的4148很多啊,外观就像贴片电阻,上面是一个三角形符号表示极性。有没有这样的肖特基就不清楚了。

网友:
SS14、24、34比较多
还有MBR系列的也有

网友:
想象不出在信号部分用SBD的意义,SDB的反向漏电流都很大,用在信号部分会引入误差。
我一般只用BAV99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经各位提醒,发现taobao上0603的4148还是很普遍很易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