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翰ad转换结果如何处理

楼主(2011-12-10):
请问松翰AD转换出来的数字电压,怎样才能够得到实际的电压值,
比如此图片所示的,

假如我知道是10位的AD,参考电压是5V,数字电压是655,计算公式是655/1024*5=模拟电压,现在的问题是在汇编里面要如何才能够实现那个除乘法的运算????

参考程序:
L_Adc_Conv_No_Interrupt:        ;adc禁止中断,即查询方式
@@:
        b0bts1        feoc                ; 检查ADC 状态标志。
        jmp        @b                ; EOC=0:AD 转换中。
        b0mov        a,adb                ; EOC=1:AD 转换结束,处理AD 转换结果。
        b0mov        rAdc_Data1,a

        mov        a,#01100011b
        and        a,adr
        b0mov        rAdc_Data2,a        ; AD 转换结果处理完成。

        b0bclr        feoc                ; 清除ADC 状态标志以准备下一次ADC。

        ret

rAdc_Data1这个变量是存放的高8位字节,rAdc_Data2这个变量是存放的低2位字节,如何才能够将他们合在一起???

网友:
655/1024*5  不要这样的操作

单位mV,ad*5000/1024,好一些,

楼主:
在 汇编里面该怎么实现啦???求解答,我现在不知道在汇编里面如何实现??

网友:
1.清进位标志
2.rAdc_Data1右移1位
3.带进位右移rAdc_Data2
4.以上执行6次,如果有右对齐模式,可省掉
5.将rAdc_Data1放入A,然后rAdc_Data1+a+a+a+a+a
6.rAdc_Data2放入A,rAdc_Data2+a,如果有进位,rAdc_Data1+1,rAdc_Data2+a,如果有进位,rAdc_Data1+1,rAdc_Data2+a,如果有进位,rAdc_Data1+1,rAdc_Data2+a,如果有进位,rAdc_Data1+1,rAdc_Data2+a,如果有进位,rAdc_Data1+1

网友:
SN8 C Studio 很好使啊,为啥纠结汇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会用SN8 C ,有机会交流交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通过移位就可以合成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你的这个方法太复杂,我没有看明白哦,不过还是要谢谢的你的解答,相信我会看懂你的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那有什么好的方法啊,能否具体说明一下,最好有个程序历程说明的,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怎么有这么多积分的,明天告诉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举个列子,假设数据为:adb=1101 0101  adr=0000 0111
1.adb低位取出,存为一个寄存器里:ad_buff=adb&0x0f=0000 0101
2.ad_buff高4位和低4位交换得到:ad_buff=0101 0000
3.ad_buff | adr即:0101 0000  |  0000 0111  =  0101 0111,ad_buff 即为AD值低8位
4.adb右移4位,得到0000 1101 即为AD值高4位
5.3,4两部合起来就是一个12位的AD值,
6.要得到10位,只需整体右移2位即可

楼主:
啊,这么复杂啊,谢谢你的解答,我现在搞明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复杂吧,这是最简单的了

楼主:
高手啊,皮肤皮肤,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你的那个境界了

网友:
其实我才刚学半年

网友:
水平也是一般

楼主:
你谦虚了

网友:
简单的乘除法基本上都可以用加减法来实现,不过松翰也提供了不少运算的子程序,可拿来参考,找不到也可以联系我,qq:373085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