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片上存储器的数据怎么传入nios中计算

楼主(2011-12-10):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fpga上面有一些数据存储在ONCHIPMEMORY上面的,我想把这些数据传入到NIOS中进行计算再返回结果。请问该怎样做?
有这样的情况么?比如我通过AD采集的数据,首先是存储到片上存储器的,现在我想传给nios进行处理,该如何操作?
自定义逻辑?还是用DMA?

楼主:
额,木有高手指点下么。

网友:
你可以用GPIO,实现一段逻辑和nios通信,这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如果追求nios的效率的话,还可以做的更复杂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关注,读取片上RAM的数据已经解决了....方法比较笨,效率不高,还是勉强达到预期效果。

网友(2012-02-05):
用FPGA 创建一个SOPC 端口,修改生成的NIOS源码,找到那个端口,把你的 onchipmemory 那一段代码也加到 NIOS 源码中,再把你要观察的 memory 传到SOPC定义的端口地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