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M2596做电源用在汽车上可以吗?

楼主(2011-12-10):
做了个gprs设备要放在汽车上,设备供电电压4V,峰值电流2A,但是汽车的电瓶有的12V,有的24V,请教各位朋友,我用的国产的LM2596HVS,请问能胜任这个耐压和电流吗?用国产的老感觉不放心。还有就是进口的LM2596S可不可以呢?谁有原装进口的LM2596S的进货渠道可以提供下呢?

网友:
我目前在做灯的行业,必须将直流的48V电压进行处理,也必然用到LM2576,但是老板实际产品(当然这产品不是我给他设计的)是啥情况:

安装50个灯一起老化,工作几个小时或几十个小时,有十多个灯闪烁不正常或工作不正常,我测量了内部单片机的工作情况,发现单片机死了,因为控制信号要么为高,要么为低,控制信号应该为高低电平交替。查不出个啥原因,我推测还是LM2576,除开它没有别的了,因为LM2576都是拆机件,这个LM2576说不定是LM2596或别的型号。

大家也交流交流LM2576的使用情况呢

网友:
。。。价格有2元到15元的……明显很水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阿莫有原装的,另外这种芯片有很多替代的,性能好很多,也很便宜。

网友:
我买的LM2596有一次接24V烧了。后面跟的一串东西都归西了,唉人品太差了。

网友:
有需要原装LM2596  可以联系我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价格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能搞到吗?能搞到LM2576吗?我要带HTV的。

网友(2012-06-05):
BM2596耐压只有4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