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ga128A+vs1003b制作MP3成功,从38kbps到256kbps完美解码,上传工程文件夹,同时分享解决

楼主(2011-12-10):
图片就不上传了,无图有真相就行,呵呵
先上传工程文件。
PCB文件夹为原理图和PCB。
X1文件夹是做错的原理图,大家吸取我的教训。
程序文件夹是软体,程序刚调好,还没来及整理。
资料文件夹是制作MP3用到的资料。

下面是重点,总结一下自己使用VS1003b时发现的一些问题的对策:
1,为什么我的VS1003b播放高码率的MP3时正常,播放低码率的MP3会出现快进,声调变高的问题?
初始化VS1003b时SPI的速度一定不能超过XTAL/7,否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VS1003b用的是12.288M的晶振,那么对它初始化的时候SPI的最大速度就是12.288/7=1.75M。只有在配置了CLOCKF寄存器后才能采用SPI的高速模式,但是也不能超过CLKI的七分之一。
2,为什么DREQ引脚一直是低电平?
确认已经接了晶振两脚间的1M电阻,确定TEST RX这两个PIN已经通过100K电阻上拉到IOVDD。如果前面的都没问题,可能会是其他电路的问题,或者是VS1003b是坏的。
3,为什么播放MP3的声调和速度都正常,但是音乐中会夹杂”嘟嘟“的声音?
I,向VS1003b发送数据时有没有检测DREQ的状态?II,多见于用杜邦线连接mcu和vs1003b的情况,原则上杜邦线越短越好,超过10cm,发生这种问题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我是自己做的板子,这个没有亲测。
4,为什么播放高码率的MP3会出现卡或者声调变小,音乐中夹着”嘟嘟“声音?
SPI的速度是不是太低了?我用的是7M的晶振啊,AVR单片机SPI的速度可以达到3.5M,用来发送256kbps的MP3还不行吗?问题在于这个时钟要用来从MMC/SD卡中读取文件,然后才能送给VS1003b解码,用SPI读取MMC/SD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而且AVR中间不用做别的事情吗?这样给VS1003b送数据的等效时钟速度可能就小于256kbps了。至于mcs51核的单片机就不要指望解码高码率了,同样晶振的情况下51的速度是AVR的1/12。
先写这么多吧,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
我也准备搞个VS1003玩一下,所以请教一下,LPC1114能够做到流畅播放不?
另外问一下“不能超过CLKI的七分之一”是不是指整所有对1003的操作频率都不应该超过这个速度呢?

网友:
STC不也有1T的么...感觉问题不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LPC1114能流暢解碼,不過送數據的時候要注意一下是大端模式還是小端模式。“不能超过CLKI的七分之一”指的是VS1003b上的SPI所支持的最大波特率就是CLKI/7,如果超過這個規格也可以播放,但是聲音會出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STC有1T的,剛看了一下STC的網頁。不但有1T的,還有1T 100MIPS的,呵呵,不過我在樓上說的是MCS51核,STC用的可能是CIP-51核。

网友(2012-04-16):
现在卖的便捷式插卡音响是不是就用这个啊

网友:
谢谢分享!用51和用AVR都是可以做的,而且VS1003厂商给的测试代码就是基于51写的!

网友C:
想请问下楼主,我AVR的硬件SPI,128分频,去初始化SD卡,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一直停留在while(!SPSR & (1 << SPIF));

这样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感謝分享   先Mark  以後再研究

网友D:
楼主  你这上面的文件我下不了啊  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啊  帮帮忙啊  楼主
想学着做一个,麻烦你了我的邮箱是zhoukexiong@foxmail.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问下楼主,我AVR的硬件SPI,128分频,去初始化SD卡,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一直停留在while(!SPSR & (1  ...

SPIE有没有使能?SREG有没有开中断?要是一直停在while(!SPSR & (1 << SPIF));,说明SPI配置有问题跟其他地方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你这上面的文件我下不了啊  能不能发到我的邮箱啊  帮帮忙啊  楼主
想学着做一个,麻烦你了我的邮箱 ...

明天晚上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SPIE有没有使能?SREG有没有开中断?要是一直停在while(!SPSR & (1

已经解决了,代码没有问题,是SD卡的封装弄错了,画成miniSD卡了。。。。

网友(2012-06-13):
楼主用的几M的晶振啊,我用的mega128  8M晶振,播放128kbps都有问题

网友:
能不能传邮箱一个?谢谢
791835572@qq.com

网友:
楼主,您好,我是个新手,现在想制作一个MP3,但上面资料下载不了,能不能发一份资料到我邮箱372457100@qq.com

网友(2014-11-05):
mega128A+vs1003b制作MP3成功

网友(2015-02-11):
给同事下资料

网友(2015-12-10):
可以做来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