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功率LED调光

楼主(2011-12-10):
没找到合适的地方发贴,如果发在这里不合适,烦请转移。

最近想搞LED试试看在家里辅助照明用(二楼,冬天中午左右前楼挡光,比较暗)。基本想法是在挡光的时候让LED辅助照明,至少感觉上房间和正常光照亮度差不多。

淘宝上买了买了1W/3W/10W的灯珠,还没到货,问了卖家,电源不支持调光的。

请教有了解大功率LED调光电路的吗?如能提供电路,不胜感激。如需提供灯珠详细资料,看看到货后能不能查到。目前不清楚。

网友:
不知道你买的什么电源,我用过AMC7140,可以进行调光,自己用一片单片机或者是555产生PWM信号,加到电源的使能端EN
调整占空比就可以调光了,PWM信号的频率快一点,要不会闪。

网友:
我也想做个夜灯 买了1W的灯珠,还没开工,灯楼主研究成果。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

电源就是淘宝商家配套的220转换电源,还没收到,估计好不到哪去。

PWM这东西只听过没了解,有详细些的资料吗?

楼主:
东西到了,电源是热缩管封装的,看不出什么来。

装了个1×3W的球泡灯和3×1W的球泡灯,买回来的E27接口有点问题,等待调换中,就这两个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实用价值,不比5W的节能灯强(装在台灯上的感觉)。

手里还有5×1W的和7×1W的没试,等灯头。

又买了5W面光源一片,10W面光源一片,20W面光源一片,看看亮度怎么样,如果都不行的话,就不折腾什么大功率调光了。

有了解LED的朋友吗?想请教一下LED的亮度和普通节能灯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3W的发光亮度,不管是3×1还是1×3似乎应该和7W节能灯类似。

哦,忘了说,我买的灯珠是190-210流明的。

网友:
没用过那么大的光源.大功率的光源有一大部份都转成热量了.

本人倒是用36个3.2V/20mA的发光管做过,亮度还不错.

楼主:
那种曾经试过,不过没用36个。呵呵,懒得焊。做过12个的,那种高亮度二极管,基本上,也就干活的时候拿来当工作灯不错,用于照明,呵呵,应该还是不行

楼主:
1×3W实测耗电2.91W
3×1W实测耗电3.69W
其他的等灯头到了再汇报

网友:
我是用3mm的LED做的灯板,万能板15X15个led,3个LED串一个471的贴片电阻。
基本也就适合晚上用,白天应该看不出来亮度。
电源是一个12V的电瓶,阳台外面有个10W的太阳能板通过控制板接在电瓶上。

楼主:
是有这个打算,太阳能板带蓄电池带LED,高兴了加个逆变器带点什么其他东西。不过第一步的亮度问题还没解决呢,呵呵,其他的就谈不大到了

网友:
LED照明是趋势,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是单颗1W的,好一点的,光通量能达到110-120LM/W,1W的LED(当然是好一点的)大概能相当于10W的白炽灯。

网友:
1W的驱动电流标称是350mA,但实际上300-330mA就价差不多了,用300-330mA驱动的亮度跟用350mA驱动,肉眼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楼主:
谢谢回复,1W的亮度对我来说还不够用。准备测试10W和20W的。

散热真是很头痛的一个问题,商家说LED1W需要15cm^2的散热面积,正在头痛撒热片。弄了个CPU用的散热器,现在在等丝锥到了打孔固定试试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最好不要用单颗10瓦或者单颗20W的,单颗10瓦或者单颗20W的驱动电流大,发热厉害,并且平均每瓦的光通量小,我建议用多个1W的串联,我搞LED照明有一段时间了,不知楼主的输入是AC220还是其他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我的情况是想用LED做补光,因为老人的房子在二楼,冬天挡光,中午和下午屋里比较暗。想法是用自动调光,尽量做到白天屋内亮度比较均衡。

目前测试阶段用220V电源,基本上的目的是测试一下亮度和调光,看有没有办法解决。如果能行的话,也许干脆就用LED做夜间非阅读照明,阅读照明仍然用普通的节能灯/台灯之类的完成。

如果觉得效果不错,会用太阳能电池+蓄电池,用12V直流供电来完成整个补光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把图传上了,最不好弄的就是变压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负载设计一下变压器,其他的没有什么难的,祝你好运!!

网友:
白天补光估计得用50W的,20W大概和40W日光灯一样亮,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PWM信号具体怎么做?需要30%和100%两种状态占空比的怎么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图传上了,最不好弄的就是变压器,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负载设计一下变压器,其他的没有什么难的,祝你好运!!

非常感谢您的资料。呵呵,最近在安排换工作,估计没空详细看您的资料,过了这段仔细看看。

回复 网友C:
白天补光估计得用50w的,20w大概和40w日光灯一样亮,你可以参考一下。

20W的片子来了,看到那个尺寸就怕了。呵呵,等工作的事情告一段落再继续。看起来要在10W的片子上动脑筋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2-03-08):
装了个1×3W的球泡灯和3×1W的球泡灯,不比5W的节能灯强(装在台灯上的感觉)
不管是3×1还是1×3似乎应该和7W节能灯类似
----------------------------------------究竟是亮还是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装了个1×3w的球泡灯和3×1w的球泡灯,不比5w的节能灯强(装在台灯上的感觉)
不管是3×1还是1×3似乎应该和7w节能灯类似
----------------------------------------究竟是亮还是不亮

同问

楼主:
呵呵,抱歉,没写清楚。

按照计算值来说,3WLED应该和7W节能灯差不多亮或者更亮,实际上看起来只和5W差不多。

这个东西现在暂停了,最近在筹备换工作,需要一段时间。下一步计划是用MCU+4115做控制加上光敏看看能不能实现。

网友:
PIC有一款17系列的单片机带PWM输出,可用于LED调光照明~
其实有很多专用的调光IC:像NXP2101,NXP2102,IW3612,IW3614,NCL30000 等~

楼主:
回复 网友E:
pic有一款17系列的单片机带pwm输出,可用于led调光照明~
其实有很多专用的调光ic:像nxp2101,nxp2102,iw3612,iw3614,ncl30000 等~

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呵呵,手艺不行呀,对这些东西也不懂。太复杂的看不明白。

要是有拧两个螺丝就能用的,估计我会很精通,呵呵。

现在一看见要焊的东西就头痛的要命,恨不得拿胶粘上算了:)

见笑,见笑:)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学机械的? :)
你的LED需要加反光杯之类的东西嘛?
LED本身是散射型的还是聚光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不是学机械的,只不过如果是两个螺丝拧拧,除了三岁小孩外,估计也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严格的来说,应该考虑加反光杯,不过用在家里嘛,还是不要这么麻烦了吧。

LED本身准备用散射型的,毕竟是为了补光,不是为了某一特定区域的照明,觉得散射型比聚光型简单一些。

网友:
这几天正在设计这个,方案采用的是电瓶24V给整个系统供电,可以和智能家居系统进行联网。准备试试以下这个方案。欢迎拍砖。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绝对的好消息:)预祝成功。呵呵,搞定了别忘了告诉我一声,我就吃现成的了:)

网友:
可以试试PT4115

电位器、PWM均可调光

网友:
普通强光手电是几瓦的?

网友:
SN3350              3A没问题

网友:
自己已准备搞一个,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