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2.1电源的运放参考地为什么要选在MOS的S极而不选在电源输出正极?

楼主(2011-12-10):
如题所述,这样选择有什么好处吗?还,电压采样R5 R37 R38是什么作用?U1B和R36 R6 R39 组成1/12.4 反向放大,是不是R5 R37 R38 为了抵消R42压降造成的电压采样误差?我越分析越晕,感觉把运放和单片机参考地选在电源输出正极,也就是R42后边就会分析起来很简单

网友:
建议可以先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081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4%A3%C4%E2&bbs_id=307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建议可以先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00813&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c4%a3%c4%e2&bbs_id=3071

你建议的帖子没有我需要的答案啊?你要是说电路图的话我看原版也看的出来接法。根据电压分析R5 R37 R38 的确是为了抵消R42压降。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搞怎么复杂,把参考地选在输出正极不就都解决了吗?

网友:
“电压分析R5 R37 R38 的确是为了抵消R42压降”??

u11B这个运放就是比例系数为12.4的电压采集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压分析r5 r37 r38 的确是为了抵消r42压降”??
u11b这个运放就是比例系数为12.4的电压采集电路吧

R36 R6 R39确定了反向放大倍数,那R5 R37 R38 是干什么的?我分析应该是抵消R42压降用的。参考地选在MOS 源极为啥你明白吗?我看了半天不明白

网友:
楼主没仔细看帖
参考地没有选在输出是考虑了MOS管的驱动部分电流不流经采样电阻,当然MOS管G极电阻趋于无穷大,可是有个栅源电容存在,驱动部分会有波动成分就会通过这个电容而流经电流采样电阻,使电流采样偏移,当然这个是我的想象,实际上也不一定会影响电流的精度。

楼主:
春风终于出现了,谢谢给予解答啊,困扰我好几天了。R5 R37 R38是抵消采样电阻R42压降用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春风终于出现了,谢谢给予解答啊,困扰我好几天了。r5 r37 r38是抵消采样电阻r42压降用的吗?

U11B和几个电阻构成差分放大器,采集输出端电压而不受R42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春风终于出现了,谢谢给予解答啊,困扰我好几天了。r5 r37 r38是抵消采样电阻r42压降用的吗?
u11b和几个电阻构成差分放大器,采集输出端电压而不受r42影响

请问下春风高手,在GND与P_GND之间串接的那个1K/2W的电阻是何用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