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端普源或鼎阳数字示波器的存储深度,是表示显示在屏幕上的波形所占用的空间吗?

楼主(2011-12-10):
这样的低端示波器可以,采集并储存超过屏幕范围的一长段波形数据吗?

网友:
rigol可以,agilent似乎也可以,lecroy至少一些还不错的机器不可以。
个人以为波形上面有个指示屏幕位置的游标的机器都可以。

lecroy反过来的,利用慢速模式抓下来放大了看----它在慢速档采样率也很高。习惯了两种用起来都很方便。

网友:
鼎阳的可以,好像还有个数据记录仪功能可以连续采集N多个小时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