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比较简单的电源方案

楼主(2011-12-11):
我打算做一个电源,220AC到5v 10v什么比较常用的电压,因为想给放大器做参考电压用,所以要求比较高,求大家给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谢谢拉哈

网友:
“要求比较高”,”方案能比较好“,不知道高到什么程度算高,好到什么程度算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纹波什么的,最好能小,方案不就是自然好些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纹波什么的,最好能小,方案不就是自然好些了么

没有具体量级指标,很小,很好,之类的话,能难给出具体方案。如果这些参数你自己都给不出来,给你了方案,也未必能做出来。

网友:
看错了
用电源做REF是不好的
还是用REF芯片吧

网友:
我都没看明白是要电源还是要电压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都没看明白是要电源还是要电压源

DC Power Supply 和 DC Source 之间的界限比较模糊吧 ...

网友:
最土的办法,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317,337,原件都是正品,布线还可以的话,波纹和噪音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常用运放供电要求了···

网友:
电压参考芯片还是用ADI的吧。

温度系数非常好。
具体可以联系我
jack.cai@arrowasia.com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土的办法,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317,337,原件都是正品,布线还可以的话,波纹和噪音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常用运放供电要求了···

楼主的说法是

回复 楼主:
我打算做一个电源,220ac到5v 10v什么比较常用的电压,因为想给放大器做参考电压用,所以要求比较高,求大家给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谢谢拉哈

参考电压,应该就是指 Reference Voltage 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最土的办法,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317,337,原件都是正品,布线还可以的话,波纹和噪音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常用运放供电要求了···

你再加上780XX,估计楼主就采用你的方案了,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