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下的调用FIFO宏功能时,读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12-11):
大家好,最近在调试FIFO模块时遇到一个时序的问题。FIFO的连接图及仿真图如下:

FIFO的接口图 (原文件名:RP_ER`FNYH]~54I1QA(IATE.jpg)

FIFO的时序仿真图 (原文件名:T38AXFFUVXZE3KHZ474W_MS.jpg)

为仿真时能砍的清楚,FIFO设置的是8位数据,深度为4,完成的功能是 先写满,再读。正如仿真图所给的,写满了4个数据之后,读信号拉高有效,每一个读时钟的上升沿到来时读出一个数据,但是独处的第一个数据与第二个数据之间为什么隔了两个时钟?如何改正?

网友:
回复 楼主:

空FIFO不能读的,而且FIFO的读写时钟要一直有的,不能用脉冲信号

建议仔细看看user guide上的说明

楼主:
这个设计是先往FIFO里面写满了之后读的。wrusedw从0到3共写入4个数据,当wrfull为高电平一段时间后,开始读的。
FIFO工作在异步时,读写时钟都必须一直存在吗?

网友: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rdempty rdusedw这些信号都需要时钟同步。
否则就会像你现在这样,读时钟几个周期后rdempty才变低,你觉得FIFO里有数据,可就是不能立即读出来

网友(2012-02-05):
其实是这样的:
1.你没有将wrempty和rdempty同时显示出来,不然理解起来会简单点,实际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使用。
2.aclr接受到脉冲后,3个wrclk后wrempty变低,在wrempty变低后2个rdclk,rdempty才会变低,所以出现你红圈中rdempty信号在rdclk的第二个上升沿处变低,其实这里它刚初始化成功。
3.文档里面要求rdempty为高电平的时候不能进行读操作,不然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