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开一个贴 讨论下“磁”本质

楼主(2011-12-11):
多年过去了 各个领域没有多大进展 科技发展好像停滞了,大家有闲心的话重新来研究下“磁”本质。我总结了几个现象讨论下:
(我尽量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描述下)
1 天然磁场的产生: 由铁磁性物质磁化后剩磁而得,开环方式 对外部空间辐射构成回路 形成 S和N 极,两级处磁场最强 像电池样 一出一进。目前认为是核外电子绕核公转和自转 所有分子共同做同样的运动而得 才会对外显磁性,如果非共同 如你正转我反转 就会相互抵消,对外就不显磁性了。

2 人工磁场的产生: 必须是导体通过电流 电子在导体内定向运动才能产生,直线电感量很小 磁场与电流方向成90度绕线 构成闭环分布 没有S N极,电感量极小。把导线绕成环形线圈后 磁场集聚 线圈两端显现出S N极 与天然条形磁铁性质相似 并伴随电感量增大。(电感--瞬间电流或交流电流 流过它就会受到阻碍)。

3 磁性 :磁铁能吸引铁质物质 如:铁 镍 钕 等,像万有引力一样 ,--特点:磁力线能穿透 并且能被磁化--;磁铁与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

4 反磁性:磁铁不能吸引的物质 如:铜 吕 铅 矿物质 晶体 气体,--特点:磁力线能穿透 不能被磁化--,或负磁化的物质:如:热解碳 铋,--特点: 与磁引力方向产生反作用力--。

5 超导性:反磁性物质金属体 温度冷却导-200度以下 ,电流通过导体没受到阻碍 (电阻值为0),--特点: 磁力线不能穿透 不能被磁化 完全排到外面,并且与磁铁距离会被锁定(就像月球与地球保持一定距离一样)。

大家讨论下磁本质是什么?就是两个空间不相连的物质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奇妙的“ 磁力” ?“场”又是什么?是暗物质与物质在交换能量吗?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闭环冲磁的环形钕铁硼磁铁 没有极性 对外不显磁性 会不会有反磁性效果?(就像环形电感那样)有没有哪位大侠有条件做这个实验?

网友:
占位听课,楼主继续

楼主:
导体要是没有电感的话 电子传输速度应该同光速一样的对吧,那么电子在电感(可以是 真空 空心电感)里传输 时间慢了许多,这断时间它干什么去了?电感通-断瞬间转换成磁波在空间里出去-回来走了一趟对吧?(恒定磁场是不产生磁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体要是没有电感的话 电子传输速度应该同光速一样的对吧,那么电子在电感(可以是 真空 空心电感)里传输 时间慢了许多,这断时间它干什么去了?电感通-断瞬间转换成磁波在空间里出去-回来走了一趟对吧?(恒定磁场是不产生磁波的)

本人看法,仅供参考:

电子在导体中运动的阻力主要来源于与晶格(组成导体的原子周期排列)振动的散射作用。所以在低温时晶格振动减弱,电阻减小(半导体除外)。

网友:
够闲的。这些问题让强大的科学家们去玩就够了。
想聊着聊着迸出个永动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体要是没有电感的话 电子传输速度应该同光速一样的对吧,那么电子在电感(可以是 真空 空心电感)里传输 时间慢了许多,这断时间它干什么去了?电感通-断瞬间转换成磁波在空间里出去-回来走了一趟对吧?(恒定磁场是不产生磁波的)

依照目前的理论框架,电子有静止质量,所以不可能以光速运动

令电子运动的,仍然是电磁场中的电磁力作用,导致电磁力作用的,仍然是以光子为媒介的能量交换过程

网友:
楼主该不会真的又想搞永动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出多少钱,足够多的话以前我们学校实验室肯定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该不会真的又想搞永动机吧?

不是啊,宏观下永动机是不可能的,研究下反重力 大统一理论

网友:
活跃一下无纺.hao!

网友:
改日来讨论,最近工作比较繁忙。

网友:
附国内的论文一篇:

楼主:
回复 网友C:
附国内的论文一篇:

网友:
【转】:

回复 网友A:
最后我只想说:关于电感的储能
空心电感的能量,不是储存于空气中 主要在导线中;空心线圈散布在空间的能量只是现象 不是本质;
根据我多年研究的结果:(如果大家要匝砖只管匝,反正我不是专家 只是个没读完初中的学者 对深奥公式不窍不通)
1 导线放到磁场中 材料中的原子核 核外电子的转轴会与磁力线平行,这时电子会发生瞬间的轨道跃迁,由于惯性 轨道变化后产生加速和减速 动能变成势能而产生电子运动, 导线切割磁力线 电子运动方向与导线运动方向相差90度是由于“陀螺仪效应”就不多说了
2 把导线通过直流电时,电子受到正电的吸引和原子核受到负电的吸引 发生有规则排列而泄露出的能量表现出磁场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如果能量只在导线中,如何解释一段通电导线产生磁场,另一端导线切割这个磁场的磁力线?

恒定电磁场与永磁场的磁场是一样的,磁场只是势能 ;导线切割磁场的磁力线能感应出电动势 是磁力线作用于 核及电子转轴(抓获能力),切割运动导致电子辊道跃迁 (上面已说过了)动能变成势能而产生电子运动从而能感应出电动势

原封不动的给你转过来,吴先生可以在这个帖子里继续发挥

网友:
我也感觉磁场是势能,但是势能应该是两个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产生的吧,像重力势能一样,没有地球的话,单单一个物体没有重力势能这个概念吧,或者叫引力势能

电动机工作时,应该是电能转化为动能,磁场是这种转化的媒介,我觉得这中间存在一个磁场势能的转换关系。

与重力势能对比:开始地面上放了一个铁球,设现在势能为0,一个人把球拿到10米高处,势能为10,人做功转化为了势能,人把铁球释放做自由落体运动,势能减小动能增大,势能转化为动能,二者之和不变,仍为10. 这个总能量是最初人做功产生的,当球快要触地的时刻,势能为0,动能为10。 从结果上看是人做了功转化为了球的动能,重力势能是一个中间的转化媒介。

再考虑电动机,线圈一通电,产生了磁场,未运动时,线圈磁场与转子永磁体磁场有了一个磁场势能10,电能做功转化为磁场势能(这里把线圈看做超导体,不计电阻的发热,电能为注入超导线圈中的电荷总量,瞬间注入后电场撤消(类似于人把球拿到高处松手,这之后的过程与人无关了),这么假设不知道是否有问题),然后磁场势能转化为动能,到线圈磁场与永磁体磁场同向时,磁场势能最小,设为0,动能最大。

感觉还有很多漏洞,请高手拍砖。

网友(2012-01-12):
恩,还是讨论怎么降低陈本与可靠性,以及效率方面有意思;讨论这个感觉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