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写毛笔字的机器人,那支笔的xy方向运动看懂了,z方向没看懂,他是怎么控制毛笔上下动作

楼主(2011-12-11):
会写毛笔字的机器人,那支笔的xy方向运动看懂了,z方向没看懂,他是怎么控制毛笔上下动作的?

看意思是用了6根线,每个电机1根,但是却没有线垂直吊着笔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A0NDk0MzA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5MzI4NjEy.html

网友:
线是环状的,固定的长度。

楼主:
谢楼上

这个是不是和传说中的并联机床一个原理?

网友:
看到乐高了,我也没有看到上下(Z轴)有东西支撑啊?

网友:
每根线都是独立的,上面三根同时拉紧,下面三根同时放松,就笔就下降了,

网友:
上边的三根线一起收就是Z轴向下,下边三根线一起收就是Z轴向上~

网友:
线拴在毛笔两端,轴离纸面高度大于笔尖到线下端的高度,下降时收上边的线放下边的线,抬笔时相反;

网友:
懂了,之前没看到上面还有三根线!

网友:
乐高的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