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485通讯啊 如果给解决重谢!

楼主(2011-12-11):
该献的血还是要献的。你不献他不献。难道让我去献? --- 出自坛友:lovejp1981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

网友:
什么啊?看看的

网友:
截图传上来吧,带的笔记本没有protel软件

网友:
描述一下问题、现象及通信的过程,光看你的电路都不知里面的DB9接口是与什么相接的

网友:
A路下拉到地。B路上拉至VCC?????我怎么记得不是这样搞的。。
AB间的120R电阻虽然可以不接。。。你也不至于省去吧

网友:
IO都隔离的,485没隔离。应该是作用控制用的吧

网友:
232和485 是同时工作的吗?

网友:
看了图纸了,要干嘛呢?

网友:
隔离光耦不是PC817吧?一般TLP521的

网友:
你这种电路不需要上下拉,AB串联的电阻太大了。

网友:
485,应该是A上拉,B下拉!

网友:
除了【10楼】,没有一个能看出问题的,他的485和232是冲突的。

网友:
我觉得A上拉,B下拉,A下拉,B上拉没用过,不知道行不行。
485和232接收用或门,是可以的,以前用过,但不是用这种二极管的或门。
发送的时候,TXD共用,没试过,或许可以吧,如果不行,建议加个上拉,否则可能驱动能力不够,以前做过485中继器,好像要这样干。

网友:
A上拉,B下拉空闲的时候RO是1,表示空闲,这是最常见的接法。
A下拉,B上位空闲的时候RO是0,表示占用,这种接法并非完全不可行。
他的TXD共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RXD共用。

网友:
TXD共用没问题,RXD共用部分有问题。另外R2,R4,C11,C12有些画蛇添足了。

网友(2012-02-19):
电路图上485,232共用没有太大问题,485方面,R3R5上下拉反了,R2,R4太大,20就差不多了,C11,C12多余.硬件就这么多,其余可能是软件问题. 了.另外,速度不太快的情况下可将485方向改自动控制,这只是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