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时钟问题!

楼主(2011-12-11):
最近我在看LPC2103,在时钟问题上搞不明白,以下是一段程序:
   PLLCFG=0x24;
   PLLCON=0x01;
   PLLFEED=0xaa;
   PLLFEED=0x55;
   while((PLLSTAT & (1 << 10)) == 0);
   PLLCON=0x03;
   PLLFEED = 0xaa;
   PLLFEED = 0x55;
以上程序我的分析是:
P=2,M=5 fsoc=12Mhz,那么处理器时钟为60Mhz(APBdiv默认为00),即Fcck=60Mhz ,Fcco=240Mhz.Fpclk=15Mhz.对吗?

网友:
还是STM32的库函数好啊,你这东西就像天书,高下立判。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问题,APBDIV,有时也会叫VPBDIB

网友:
回复 楼主:

代码在设置锁相环,只要按要求配好就可以了,另外还与外部时钟有关系,仔细查看datasheet,中间有详细的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