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L INT0 和 INT1同时使用的BUG!

楼主(2011-12-11):
熔丝配置如下图

INT0和INT1引脚相连,并通过10K的电阻上拉,两个引脚均打开内部上拉。
预实现内容:GND触碰INT引脚时(下降沿中断)蜂鸣器响,GND移开INT引脚时(上升沿中断)蜂鸣器不响。
现在的情况:单独开INT0(下降沿中断)或INT1(上升沿中断)时均可实现相应功能,但同时打开INT0(下降沿中断)和INT1(上升沿中断)时,GND触碰INT引脚时(下降沿)蜂鸣器响,GND移开INT引脚时(上升沿)蜂鸣器仍然一直在响。而后多次触碰,蜂鸣器仍然一直响。
//ICC-AVR (v7.22)application builder : 2011-12-10 下午 10:47:02
// Target : M8
// Crystal: 14.7456Mhz
#include <iom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 0xFF;//引脚上拉
    DDRB  = 0x00;
    PORTC = 0xFF;
    DDRC  = 0x00;
    PORTD = 0xFF;
    DDRD  = 0x00;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void int0_isr(void)
{
    DDRC |= 0x20;//蜂鸣器响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isr:iv_INT1
void int1_isr(void)
{
    DDRC &= 0xDF;////蜂鸣器不响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port_init();

    MCUCR = 0x0E; //INT0下降沿中断,INT1上升沿中断
    GICR  = 0xC0; //INT0和INT1中断使能
    TIMSK = 0x00;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void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
}
程序很短,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
另外,之前遇到同时打开2个定时器时,程序也遇到bug的情况。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有没有大侠给点思路,需要从哪些方面检查

网友:
这个可能涉及到多个中断同时响应的问题    也就是说,当单片机正在处理一个中断时,假如又有一个中断产生,芯片会怎样处理   先看看datasheet中断处理机制再说吧  不要动不动就说有bug

网友:
有没有把另一个设置为上升沿中断?如果没有两个中断同时到来,处理同样的数据,看到的现象是优先级低的那个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程序的中断有先后顺序的啊,用GND去触碰一下INT引脚(触碰与移开的时间间隔>1s),肯定是先有下降沿,然后再有上升沿啊,怎么会同时出现呢。

网友(2012-09-2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确定INT0中断处理程序执行时禁用了INT1的中断使能,遇到的情况个楼主一样,求解啊

网友:
ATmega8对毛刺很敏感,可能INT0和INT1走线离得太近,相互干扰

网友:
我感觉用一个外部中断就可以解决
比如用INT0
开始把INT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GND触碰INT引脚时下降沿中断,开蜂鸣器,再把INT0设置为上升沿触发;GND移开INT引脚时上升沿中断,关蜂鸣器,把INT0设置为下降沿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