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电路问题

楼主(2011-12-11):
小第有一个集成2005的小功放,上面有12V的电源接口。我想用电瓶车的电瓶(48V)当电源,自己做个降压电路,用24V和12V稳压管,带动功放。TDA2005的静态电流为110MA左右,最大输出20W功率。这样的话它最大输出功率时,电流差不多达2A。小弟不知图中两个电阻要用多大的阻值和功率。另那两个稳压二极管能否吃的消。多些大家指点!!

网友:
嘿嘿,还是你厉害。稳压管电流都很小的。你要把48V转到12V,还是搞个DC-DC模块吧。

网友(2012-01-12):
毕竟是蓄电池,还是搞个DCDC模块要安全点;拿东西出差错就是一颗定时炸_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