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显示汉字乱码

楼主(2011-12-11):
今天用sd卡和atmega32,lcd12864做了一个电子书(从sd卡读取数据然后在12864上显示,12864使用的是串行通讯) 发现只要把字母和汉字一起显示12864会出现乱码。
后来想了想发现数字和字母可以在任意地址显示,而汉字只能在偶数地址显示,比如在80H处显示a然后后面紧跟一个汉字我,那麽a肯定能够正常显示,但是我就不能正常显示了(汉字是两个字节,字母和数字是一个字节)。从sd卡里面读取的数据会有字母或者数字后面会跟有汉字,怎样才能不显示乱码呢,大家有什么好的主意?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同样面临一个问题:读取的信息能正常在12864上显示,但当我增加一个片头时,后面的信息不能正常显示,出乱码。很郁闷!!!片头后面跟了一个清屏

网友(2012-06-02):
你做的这些东西正是我准备要做的啊

网友(2013-08-03):
空一格不就行了,要显示汉字,你就看是不是偶数

网友(2013-11-06):
不知楼上的 这个问题解决了没?  我也面临这个问题,  串口通讯,不管奇偶 都乱码

网友:
我试了一下,将英文字母转换成全角的就可以正确显示了,不过全角的英文字母在我的12864的液晶屏上显示的挺难看的。

网友:
   keil的bug   把那个特定的数字处理下就好啦  想知道自己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