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CS5532的请进!

楼主(2011-12-11):
CS5532在有极性模式下输出编码是二进制补码,Vref是基准,那么我要计算实际输入的电压值,公式是不是:Vref*(对输出结果求补码)/0x7fffff/放大倍数
??

网友(2012-11-17):
输出一直是0x00,正头疼呢...你的configuration  channel-setup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有反馈了,注意查看返回数据的最后8位,如果是0x40就说明已经超出量程,
很奇怪,我按照他的放大倍数公式计算,应该是没有超出量程才对...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