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一个二极管,就可以检测315M/433M遥控器发射数据的波形,解码PT2262

楼主(2011-12-12):
无需复杂的电路,
无需外加电源,
PC + GoldWave音频软件 +
一个检波二极管,就可查看315M/433M遥控器发射数据波形,用来解码PT2262,估计PT2262所用振荡电阻……
一个红外发射二极管(或者红外接受二极管),就可查看红外遥控器发射数据波形,就可以分析解码了……

进一步放大音频图片

2262编码格式:

电视遥控器编码波形:

MP4遥控器编码波形

进一步放大音频图片

可以利用设置开始/结束坐标 去测量 波形的高/低时间

简述:
用检波二极管/红外接收二极管充当“麦克风话筒”,利用GoldWave录音软件(其它的比如:CoolEdit 等等也可以)进行录音,
采样率可以设置高些,采样时长(即录音时间)随你设置,一般30秒左右就够了。

Alt WAV MP3 WMA OGG Converter (妙音转换器)V5.88 汉化免安装版

网友:
大开眼界,楼主能详细说说怎样弄吗?

网友:
这也能想到,佩服

网友:
窝巢,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靠,楼主想淘汰示波器啊

网友:
二极管本身就可作为验波器

网友:
TCL遥控器 哈哈

网友:
确实有创意!用了那么久GOLDWAVE了,没想到 还能带这样的。。。

网友:
顶楼主,能否详细说一下怎么弄

网友:
这个一定要MARK一下

网友:
楼主,你二极管和白色线之间的ic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有空试一下。

网友:
GoldWave……我一般只拿来剪MP3做手机_铃声。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就是用检波二极管/红外接收二极管充当“麦克风话筒”,利用GoldWave录音软件(其它的比如:CoolEdit 等等也可以)进行录音,
采样率可以设置高些,采样时长(即录音时间)随你设置,一般30秒左右就够了。
采样结束可以利用设置开始/结束坐标 测量 某一电平的时间

回复 网友C:

没用什么IC,就一个二极管,第一张图片就是整个电路图了

网友:
又学到一绝招。谢谢。

网友:
检波二极管什么型号,楼主用的是不是4148

网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二极管和白色线之间的ic是什么

那是一个3P插针和3P插排

楼主:
回复 网友B:

1N4148应该是开关二极管吧,有些收音机用它做检波,但这里不能替代的(1N4148是硅管,结电压高,检波效率低)。
检波二极管我用的是1N60

网友:
我早在几年前就发过了,用cooledit读红外码:

忙了两天写了一个RC5解码程序,ICCAVR,M8,有电路图。用废旧电视遥控器控制电动音量电位器。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950342&bbs_page_no=2&search_mode=3&search_text=fsclub&bbs_id=9999

// 作者:fsclub (Daniel Zhou)
//www.CNCSE.com
//fsclub@yeah.net
//欢迎修改传播,但请保留作者信息
//说明:用INT0和软延时实现RC5解码,没有使用定时器。忽略了RC5中的第3位控制位。
//USART只在调试使用,正常使用时请注销以节省空间和时间。
//感谢USART.H的作者123_zh。
//fuse bit: 外部晶振4M,记得关闭看门狗。
//LOW bit: EF HIGH bit:D9

先把接收头接到电脑话筒输入,用COOL EDIT仔细看码型。
再调程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_^
又学到一个技术~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路没看懂 怎么接啊

网友:
红外管我试过。貌似不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因为没有使用额外电源,红外管光电转换弱,得近距离(≤3cm)对射才可以捕获,其实用硅光电池最好,
但此实验本意就是追求简单实惠,所以用红外二极管代替了,用接收管会灵敏些,注意不要接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汗啊
就一个二极管接到耳机插头(3.5mm型)上,然后把耳机插头插到电脑的话筒孔

网友:
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这种创意太难得了

网友:
看到标题了,了解,不知道接收距离是不是会很近

网友:
一个字,很强!mark!

楼主:
回复 网友F:

肯定是近距离了,就单纯一个二极管,无外加电源又无放大电路

网友:
楼主你简直就不是人。。。。。。。。。。。。。。。。。。。。

你是神  额滴神啊。。。。。。。。。。。。。。。。。。。。。。。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一个字:高!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NB”!!!!

网友:
都是声卡的功劳!!

网友:
NB,绝对是NB

网友:
这创意不错   省了示波器了

网友:
这创意,杠杠的好!

网友(2012-11-26):
看了LZ的帖子感觉自己的电脑白买了

网友(2013-02-17):
吊炸了。膜拜

网友:
检波二极管,MARK

网友:
牛掰,又见大牛啊…………  佩服,我什么时候能成牛或虾

网友:
这个创意比较实用

网友G:
已经成功,使用1n4148做检波二极管,中间增加了一个线圈来加强信号。

网友:
315M/433M遥控器发射数据的信号是调幅波,调幅检波都是检波二极管,老式中短波收音机都有。楼主这个是在距离很近且功率足够的情况下,宽带检波。

网友:
这个想法真是漂亮!!!!

网友:
强人一个。留个记号走人

网友:
真正的创意啊~~~~~~~~~~~~~~

网友:
厉害,简便,精辟!

网友(2013-08-07):
这能行吗?

网友(2014-02-17):
不用示波器了啊,那么好,如果不是调幅的呢?

网友:
这个太有创意了,不知道有效距离多远!

网友:
这不是玩矿石收音机的节奏吗? 只不过基带变了, 过去是音频, 这个是data

网友(2014-07-29):
牛人啊,这个论坛不服不行啊

网友(2014-12-12):
这也行,太狠了吧

网友:
MARK,电脑MIC解码遥控编码

网友:
每每逛都能看到简单又不简单的知识,自己的基本功还是不够硬啊

网友:
好思路,简单又实用。  记录一下肯定用得上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15-01-26):
厉害    有空试一下

网友(2015-04-18):
正好用上,试下,谢谢楼主

网友:
厉害,适合条件简陋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
请问楼主,时间如何精确到小数点后位,我这只能显示3位,想检测下2262的同步头宽度

网友:
大开眼界

网友:
我也使用过类似的方法,利声卡的DAC

网友(2016-01-31):
lz脑洞大开,为大家节省了很多示波器的钱啊!

网友:
低成本的好东西

网友:
求楼主出教程

网友(2016-04-30):
引用 网友G:
已经成功,使用1n4148做检波二极管,中间增加了一个线圈来加强信号。

怎样的线圈?电感多大?
是串联还是并联?

网友:
手上没检波(锗)管,可以用肖特基管?

网友:
楼主的方法 大开眼界

网友(2016-09-02):
卧槽!想到这个办法的人的脑袋是怎么长的?这也能想到?

网友:
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不错!低成本,很好用!

网友:
不错不错,以前玩过声卡示波器,现在又有新玩法了。

网友:
这么高频率检波极管现在好找?

网友(2017-05-31):
这个好,不用示波器也可以分析遥控编码了

网友(2019-07-16):
引用 网友G:
已经成功,使用1n4148做检波二极管,中间增加了一个线圈来加强信号。

线圈怎么做?能上个照片吗?

网友:
作为矿石机时代的老古董人物,本人表示没什么好稀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