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 flash 烧写寿命问题

楼主(2011-12-12):
请问各位知道2812 FLASH 烧写寿命是多少次吗?那个DATASHEET上的准吗?我是新手,小的程序在RAM里还可以试,大程序怎么办呢,以我的水平肯定要少很多次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我呢?大家烧程序的时候会很多次吗?我怕把芯片烧坏了。

网友:
TI的数据很保守,最少100次,正常1000次。但通常几千次都没问题。大不了吹下来换一块了。我的板子换了好几次了,不是flash坏了,而是锁死了。

楼主:
饿的神呀,要那么麻烦,早知道多买几块了。AVR和ARM的flash可没那么脆弱。这个DSP真是麻烦

网友:
下载时电源 复位要可靠,异常就可能锁死

楼主:
要是正常情况下烧写呢?还是100次吗?这可咋整。

网友:
放心烧,
没那么容易出问题,
我以前就是flash调试程序的,
一年都没烧坏一块

楼主:
呵呵是吗?PEcontrol 大概少了多少次?那我就放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的数据很保守,最少100次,正常1000次。但通常几千次都没问题。大不了吹下来换一块了。我的板子换了好几次了,不是flash坏了,而是锁死了。

锁死的2812能恢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TI的官方说法是:不可能。
有的高手说根据CMD和MAP文件,结合hex查看工具,查出密钥位的内容解锁。我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要查看到底是哪些代码写入了0x3f7ff8~0x3f7fff这段。这必须要找到你锁死芯片的那个工程,而且保证没进行过新的编译,否则可能内容已经变了。根据生成 的MAP文件确认是哪一段代码。读取.out文件,找到对应段,把内容读出来,就能解锁。

网友:
扩个外部512K的RAM。在上面仿真,够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几千次吧。只要不是用程序循环搞他,不用担心寿命的问题。

网友(2014-03-19):
我的28335用了一年多了,我也担心FLASH烧坏了,程序有时候运行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