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 Blue】四轴版首飞视频 2011.12.11

楼主(2011-12-12):
Yaw轴算法我还不行,视频里的没经过姿态直接输出的,纯手动控制yaw轴,所以会转。
昨晚搞yaw轴的时候炸机了,又损失四个桨

原来的YAW轴是用遥控器的摇杆,映射到一个值,加入到期望角度去。再用期望角度减去实际角度得到一个差值,用PID算法去修正那个差值。昨晚P参数调得太大了,摇杆打到一半的时候,有两个对角线的马达突然猛地转,飞到天花板上。
哎哎,昨天太心急,还好只损失了四个桨,20RMB

昨晚算法有缺陷,超过期望与实际180度之后会转向马上切换,又因为P参数过大,两个马达直接满功率,导致炸机。

视频在这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MxNTA4MjYw.html

我想问一个操作的问题,玩过成品飞控的,可以麻烦回答一下么...
就是,在打方向舵只打一点的时候,飞机会一直旋转,还是转了一个角度之后就停止了?

网友:
回答你的问题:会一直旋转。

楼主:
谢谢楼上~有思路了,晚上就去做好它

网友:
yaw直接用偏航陀螺的角速度反馈吧,提供一个阻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有好处,不过写自动导航的时候就比较麻烦